TOA3255集成块一个声道信号很小就保护

楼主(2023-11-25):
偶然看到某一个宝的TPA3255功放板,看着蛮强大,就心绪来潮做一下!
这一做不要紧,查EVM布局,画板,打样,终于到了测试阶段!
做的是2*BTL,AB一组,CD一组!
正常通电,AB通道1kHz正弦信号输入,8欧姆负载,48V/500W开关电源供电,妥妥的输出120W的功率,THD正好1%。
接下来测试CD通道,不好,CD通道同样输入1kHz正弦波信号,同样8欧姆负载,输出6V,就开始保护,FAULT保护输出低电平,需要重新启动才能恢复。
两块样板同样的问题,AB通道怎么造都正常,CD通道输出很小就保护,目前正在找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有类似经历的小伙伴们,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A:
ABCD四个通道是完全一样的,出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供电不足,测下出问题时电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CD四个通道是完全一样的,出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供电不足,测下出问题时电源输出。

AB一个通道BTL,CD一个通道BTL,电源功率绝对够,500W,AB通道独立测试的时候,输出到120W都没有问题,CD通道独立测试的时候,输出几瓦就保护,而且保护的时候是Fault引脚拉低了
我目前的能想到了,可能是FAULT的3.3V地和CD通道的地互相影响了,导致波动很大,但是不至于几瓦就让FAULT波动到低电平

楼主:
问题已解决,GVDD_CD供电纹波太大引起,加大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B:
建议钽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