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单片机程序烧进去小车没反应能?

楼主(2023-11-25):
#include<reg52.h>
#include"pwm.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P1=0X00; //关电车电机
B:  for(i=0;i<50;i++)
    {
       delay(1);
       if(P3^7!=0)
       goto B;
    }
    BUZZ=0;        //50次检测K4确认是按下之后,蜂鸣器发出“滴”声响,然后启动小车。
        delay(50);
        BUZZ=1;//响50ms后关闭蜂鸣器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8;
    TR0= 1;
    ET0= 1;
    EA = 1;        //工作模式设定
    while(1)
    {   //有信号为0,无信号为1
        if(Left_led == 1 && Left_led == 1)
        {
            run();
        }
        else if(Left_led == 0 && Right_led == 1)
        {
            rightrun();
        }
        else if(Left_led == 1 && Right_led == 0)
        {
            leftrun();
        }
        else
        {
            backrun();
            delay(500);
            leftrun();
            delay(20);
        }
    }

}

#ifndef _PWM_H_
#define _PWM_H_

sbit IN1 = P1^2;
sbit IN2 = P1^3;
sbit IN3 = P1^6;
sbit IN4 = P1^7;
sbit EN1 = P1^4;
sbit EN2 = P1^5;
sbit BUZZ = P2^3;//蜂鸣器

#define Left_led   P3^5//左传感器
#define Right_led  P3^4//右传感器
#define Left_pwm   P1^5//左电机使能
#define Right_pwm  P1^4//右电机使能

#define Left_moto_go {IN1=0,IN2=1;}//左电机前进
#define Left_moto_back {IN1=1,IN2=0;}//左电机后退
#define Right_moto_go {IN3=1,IN4=0;}//右电机前进
#define Right_moto_back {IN3=0,IN4=1;}//右电机后退
#define Left_moto_stop {EN2 = 0;}//左电机停止
#define Right_moto_stop {EN1 = 0;}//右电机停止

unsigned char Left_val_pwm = 0;
unsigned char Right_val_pwm = 0;
unsigned char Left_compare_pwm = 0;//左电机占空比
unsigned char Right_compare_pwm = 0;//右电机占空比
unsigned int  time = 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前进
void  run()
{
     Left_compare_pwm=10;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Right_compare_pwm=10;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后退
void  backrun()
{
     Left_compare_pwm=8;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Right_compare_pwm=8;
         Left_moto_back;   //左电机往后退
         Right_moto_back;  //右电机往后退
}

//左转
void  leftrun()
{
         Right_compare_pwm=8;
         Right_moto_go;  //右电机往前走
     Left_moto_stop;  //左电机停止
}

//右转
void  rightrun()
{
         Left_compare_pwm=8;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
}

//左电机pwm调速
void pwm_moto_left()
{
    if(Left_val_pwm >20)
        Left_val_pwm = 0;
    if(Left_val_pwm <= Left_compare_pwm)
       Left_pwm = 1;
    else
        Left_pwm = 0;
}

//右电机pwm调速
void pwm_moto_right()
{
    if(Right_val_pwm >20)
        Right_val_pwm = 0;
    if(Right_val_pwm <=Right_compare_pwm)
        EN1 = 1;
    else
        EN1 = 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18;
        time++;
    Left_val_pwm++;
    Right_val_pwm++;
    pwm_moto_right();
    pwm_moto_left();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