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供电5V,怎样给3.3V的单片机下载程序?

楼主(2023-11-25):
用CH340转串口,怎样给3.3V的单片机下载程序,CH340供电5V。

网友A:
STM32的引脚除了有模拟量输入功能的以外,全都是FT(5V忍耐)的,直接连就行。其他型号查具体单片机手册。

网友B:
CH340可以3.3V供电的啊

网友C:
新型的常见单片机,基本可以直接使用。如果严格,可以加电平置换芯片/模块

网友D:
给CH340加上一个AMS1117 3.3V的电源ic把USB的5V转为3.3v,就可以愉快的和STM32单片机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CH340加上一个AMS1117 3.3V的电源ic把USB的5V转为3.3v,就可以愉快的和STM32单片机连接了.

好的,我有空试试,谢谢。

网友E:
直接连就行

网友F:
如果要更安全,串口那就加MOS管电平转换

网友G:
想简单可以加个电阻,或者串二极管

网友H:
直接连就好了,没啥好考虑的

网友I:
直接用就行,心里有强迫,就串两只NPN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