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控制不了四个按钮?

楼主(2023-11-25):
总是获取不到相应的值,用数码管显示KEY的对应电压是正常的。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DigDisplay();
        s500ms++;
}

void Timer2_isr(void) interrupt 12           //定时器2中断入口
{
        time_cur++;
        if(time_cur == Time1s)
        {
        time_cur=0;
        }
        keyadc++;
        if(keyadc == 10);
        {
        keyadc=0;
        KeyScan();
        AdInit(); //ADC中断模式
        }
}

        if(key_value == 4) //reset按键
                                {

                                        CTR = CTRoff;
                                        state_cur = 0;
                                }
                //        while(key_value ==4);
                        //set按键检测
        if(key_value == 1)
                        //set = 0
                                {
                                        set_state=0;
                                        setplace=0;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放在约10ms周期的环境运行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temp_keyvol = key_vol*100;//10位ADC,最大值1023
        if(key_vol<450)//有键按下
        {
                if(++count>3) //丢掉前3次检测,第4次检测值基本稳定
                {
                 //       sign=1;
                        if(temp_keyvol<=50)key_value=1;//set键按下
                        else if(temp_keyvol>240 && temp_keyvol<=270)key_value=2; //K1+键按下
                        else if(temp_keyvol>310 && temp_keyvol<=350)key_value=3; //K2-键按下
                        else if(temp_keyvol>360 && temp_keyvol<=400)key_value=4; //Reset键按下
                }
        }
        else //key_vol>=1015表示松手或没有键按下
        {
                count=0;
                sign=0;
                                key_value=0;
        }
}

网友A:
ADC是输入设备,当然没法“控制”四个按键,一个都不行。

网友B:
单片机按键扫描需要通过硬件或软件进行良好的去抖。

网友C:
是程序识别算法没有延时去抖动,

楼主:
可以了, ADC查询方式改为中断中式后,问题解决,按键很正常。

网友D:
key_vol是什么类型?在哪里更新?

网友E:
采用中断控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y_vol是什么类型?在哪里更新?

再中断函数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