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说 射随器自举

楼主:
自举的效果,其实就是令前级的「Vcc」随输出同步浮动。
如果讯号源是恒压源,输出幅度是不会增加的。

网友A(2023-11-25):
BC549的 Icm 是100mA,用了自举,Q1用10mA的就可以,或者,Q2可改用1A的。

网友A:
自举这个功能,怎样才能生效呢?!
那就是,C2的电压必须适中而且能稳定地保存。
实际上,待机时的电压,亦就是 静态工作点,就既合用而且是信手拈来。

网友A:
有谓 大话怕算账,那么,我就算算看,
如果Q2的 β是100,那么,等效电阻就是 780Ω,
把Q1 端掉,就是负载跟这等效电阻的串联,亦就是交流输出的峰值,
你想这780Ω吃掉多少Vcc呢,1.56V 好不,那就是 2mA,Icm的五十份之一,
Q1 呢,Q1是可以饱和的,只是线性模式时不让它饱和而矣,如果完全饱和,就是 0.385mA,亦就是 Q2的五份一。

网友A:
这是个 单电源电路,如果要用来做功放,
它的最大不失真功率输出就是 ±10V@25mA,射极的待机电位是 20V,
那么请问,如无自举,把Q2基极推至30V 所需的 R2+R3 应该多大,然后,当Q1 近乎饱和时的 Ic 又会是多大?!

网友A:
续上,C3 的电压,也应该是20V,永远的20V,
而Q2的待机 Ic 是50mA,峰值 Ic 则是  75+25mA,
要把Q2推至饱和,如果用电讯号替代Q1,就需要31V的峰值,
如果没有 R2+R3,则讯号源的峰值负荷为 1mA,如果有 R2+R3,负荷就大多了。
Q2的待机 Ib 是0.5mA,峰值 Ib 应该是 0.5+0.25+0.25mA,
问题是,第一,当Q2基极电位登顶时,那些 Ib 是谁买单的,第二,那0.5mA的待机 Ib 必须拉走,Q2才能截止,但Q1 (或讯号源) 只需打发0.5mA吗,自举,正好就能处理这两个问题。

网友A:
前文继续、书接上一回。
负载是  ±10V@25mA,就是400Ω,
跟据三分法则,R4+R5 也就应该换成400Ω 了,
那么,当Q2截止时,负载分得的才会是 -10V 。
而且有一点是 书没写、师没教 的,就是 Vcc利用率问题,
没有自举的射随器,既不顶天也不立地,引进了自举,亦
只能顶天、无法立地,而且是半点改善都没有,像共射拓扑一样,
Vcc 有三份之一是被直流负载架空的,Q2的射极电位永远不会低于 10V !

网友A:
自举,对拓扑没限制,但对模式却有限制,
推挽电路也可用,但必须分别设置,为甚么,
因为,自举是建基于直流电平的,只有 甲类 才合用,
如果这放大器是推挽拓扑,就先要设置成甲类,自举部件每管一套。

网友A:
Q1跟Q2的关系,是前后级,
由于两管是直接耦合的,故R2和R3就是前后级共用,
自举,仅能用于甲类放大器,但对耦合方式则沒限制,
改为阻容、变压器或光耦,就可看清自举举的是何处,就是本级的偏置!
甲类放大有待机电流,运行时,讯号跟待机电流应该是甚么关系呢,
就是普通不过的 加法,但是,偏置提供待机电流的同时,带来两个问题,
一,给讯号源 (或前级) 带来沉重的 直流负荷,二,待机电流不固定。
加入C2后,待机电流就是固定的,Q1(或讯号源)的动作只会全部转化为对Q2的驱动。

网友A(2023-12-31):
大家应该察觉到,R3&2 就是Q2的偏置,亦是Q2唯一的讯号来源,
Q2开通的极限 (射极电位),大约是 29.7V,那么,基极电位须有 30.3V或以上,如果没有C2在,Q2的 Ib何来,+Ve(电源) 还能提供吗?!
R3&2 是78kΩ,假设其待机压降为 9.75V,则电流是 125µA,成份是 Icq1 和 Ibq2;而 Ieq2约3mA,若β为100,则 Ibq2就是约为30µA,Icq1,95µA。

网友A:
我现在忽然怀疑,待机时,C2其实是无所作为的,
当R3分压为零之时,Ib2完全由C2供给,C2给出的只是能量而不是讯号,真正的 Ibq2 还在吗?!

网友B(2024-04-22):
自举对交流信号来说通过电容实现正反馈,对直流信号无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举对交流信号来说通过电容实现正反馈,对直流信号无效

忽然想到一种叫做 护环 的设施。
对于极弱而且内阻甚高的讯号源,放大器除了输入阻抗要高,还须考虑各种分布参数的干扰及电路板材质的分流,
以护环包围输入端子,目的就是如此,自举,可视作把偏置网络当成护环来用,当自举电容接至前级,使前级变成浮压供电,就相当于为射随器的基极加了护环,讯号(或前级的输出)被偏置网络分流的程度大大减小。

网友B(2024-06-04):
引用 网友A:
忽然想到一种叫做 护环 的设施。
对于极弱而且内阻甚高的讯号源,放大器除了输入阻抗要高,还须考虑 ...

护环用于单端ADC电路,采用差分ADC电路不需要护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