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HAKKO_936_PCB文件

楼主:
HAKKO 936 PCB,有AD和LCEDA的,带电路图,并对原版电路做了改进
1.原版温控板没有设置用于电源指示的LED,使得在空载时容易被我们认为焊台已关机,忘记关闭焊台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做出这项改进
2.原版温控板的uPC1701C芯片的供电电压较高,基本达到了极限值(9V),所以将原版温控板的阻值为680Ω的R10电阻更换为3.0V稳压二极管, 使得uPC1701C芯片的供电电压降至8.4V,降低芯片发热,延长芯片使用寿命

uPC1701C可以用KA2804或者UTC产的A2804L直接替换。uPC324C可用LM324替换。AC05D可控硅可用BTA08-600C或BTA10-600C代替,塑料插座可以用PLT-165-R替换,将907烙铁手柄上的插头换成PLT-165-P即可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原理图是pdf格式的 PCB是AD格式的

网友A(2023-11-26):
最近焊台烙铁又火了?这么人开始发帖子?

网友B(2024-02-18):
936和T12各有优点,936铬铁头便宜,款式多,升温慢了点,就2到3秒。T12升温快,比936更大功率,升温快,但铬铁头不便宜,容易over。工厂往往选用更便宜的936,成本更低

网友C:
现在用的是203H高频烙铁,烙铁头也不贵,觉得比T12好多了

网友D(2024-08-12):
936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