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160160液晶管脚排列

楼主(2023-11-26):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这种这种160160液晶管脚排列,xx提供

网友A:
直接找厂家或卖家,或根据经验试。
网上很多便宜的都是找不到厂家资料的,价格便宜可以一赌。

网友B:
看 上 去 好 像 是 欣  瑞达   的 屏
同 款 资 料 附 上。

16pi n 接 口 相 近 型 号 的 G240160  ,  可 以 借 鉴

网友B:
附件文件丢掉了? 补发一下。

网友C:
应该写程序试一下,看能不能正常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