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W408AS单片机串口无法接收数据 附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2023-11-26):
帮忙看看这代码用在15W408AS,单片机没有反应,哪位大侠帮个忙看看,这代码有什么明白,好像TH1应该是TH2,但是改了Keil uVision3 无法编译,帮忙看看,在这里先谢谢了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NTT0
        ORG     0023H;         ;串行中断
        LJMP   LOOP
        ORG  0060H
;---------------------------------------------
START:MOV SP,#60H                 ; 修改堆栈
        MOV   R1,#10

        MOV TMOD,#01H
        MOV  TL0,#00H
        MOV  TH0,#4C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9600,允计接收
MOV SCON,#50H          ;串行通讯控制SM1 REN
MOV TMOD,#21H           ;定时/计数器M1  M0
MOV TH1,#0FDH            ;定时时间设置高位
MOV TL1,#0FDH            ;定时时间设置低位
SETB TR1                      ;定时/计数器(TCON)
SETB ES                       ;中断允许(IE)
;----------------------------------
MIAN: NOP

   JMP   MIAN
;——————————————————————————
LOOP:
CLR ES      ;关串行中断
CLR  RI
PUSH ACC
PUSH DPH
PUSH DPL

MOV    P2,SBUF     ;P2显示

POP DPL
POP DPH
POP ACC
SETB  ES      ;打开串行中断
RETI
;---------------定时器-------------------------------------
INTT0:     PUSH  Acc
                PUSH  PSW
                MOV  TL0,#00H
                MOV  TH0,#4CH
         DJNZ   R1,LDP

        CPL   p1.2       ;每0.5秒取反闪动
        MOV   R1,#10

LDP:POP  PSW
       POP  Acc
RETI

网友A:
芯片型号 : STC15W408AS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 (注意:无定时器1, 有3路CCP可作3个定时器使用)
  有比较器 (可当作一路ADC使用)
  有SPI (可为主模式和从模式)
  有3路PCA/PWM/CCP (可用作DAC)
  有8通道10位精度的A/D

网友B:
沙发正解
STC-ISP有串口1定时器2波特率的例程

网友C:
沙发正解,没有T1定时器!请使用T0或T2

楼主:
那个例程试过了没成功,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例程试过了没成功,哪位高手帮帮忙

把改过的代码贴上来看看

楼主(2024-04-12):
经过多次失败,结局是好的,成功了
以这个程序为基础已经成功制作了GPS时钟

IE2           EQU     0AFH        //中断控制寄存器2
AUXR        EQU     08EH        //辅助寄存器
T2H         DATA    0D6H        //定时器2高8位
T2L         DATA    0D7H        //定时器2低8位

BUSY    BIT   20H.0               //忙标志位
;====================================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26H         ;串行中断
LJMP   GPS

        ORG  00100H
;===============================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

                   MOV   SCON,#50H
                   ORL   IE2,#01H
                   ORL   AUXR,#04H
                   MOV   T2L,#0E0H
                   MOV   T2H,#0FEH
                   ORL   AUXR,#10H
                   SETB  EA
                   SETB  ES
;===============================
GPS:PUSH  ACC
       PUSH  PSW

             JNB RI,$
            CLR   RI
              MOV   P1,SBUF      ;收到数据在P1口显示
              SETB   BUSY

    POP   PSW
    POP   ACC

RE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