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学学上位机,有经验的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23-11-26):
工作中会经常要采集一些数据,电压,电流,频率,总时间之类的数据,以前都是用笔记录下来,再输入到电脑
但有时候数据可能会有几百组,输入就太累了
就想着,我用单片机采集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直接保存成EXCEL格式,就不用那么麻烦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能省出很多时间来做别的事情
找了半天,网上也没有现成,想白嫖是不行的了
那就得自己写一个了
大概的功能是这样的:
我用单片机采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可以是保存在单片机上的,也可以是实时发送的
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位机接收保存为EXCEL格式就可以
我会C语言,这个上位机不需要太专业的,能用就行,不是产品,只要想偷懒而已,能快速上手就行
不知道学什么软件或者语言
事我自己,有经验的指个方向就行,先谢谢了

网友A:
单片机直接发CSV格式,用串口助手保存,直接就能用Excel打开。

网友B:
看来正在寻找的内容与此类似: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155-1.html

网友C:
建议楼主考虑“ LabVIEW”,个人不会;但是公司同事都在用,据说都是模块化的。比C++更加容易上手。

网友D:
1.单片机上获取到的数据保存时采用csv格式(也就是使用逗号隔开的数据);

网友D:
1.单片机获取的数据保存为csv格式(也就是逗号隔开的数据),就可以直接使用excel打开;
2.上位机上建议使用python处理,构建脚本能很快处理;
    另外,excel处理数据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如果保存的数据时按照一定的格式保存为csv文件,也可以直接学学使用excel处理。

网友E:
自定义的格式,是要自己写,或花钱请人写。

其实,光是收集的话,不算很复杂,C#、python等很多语言都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直接发CSV格式,用串口助手保存,直接就能用Excel打开。

还是得考虑一下他人操作的,别人不一定会用串口助手的
我就是想个"傻瓜"点的界面和操作

网友F:
VB6.0很容易学,我现在就用这个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VB6.0很容易学,我现在就用这个软件。

我们是同类呀,是老人吗?

网友H:
个人推荐使用C#,写法简单,也有excel处理的库,不用自己造轮子。

网友I:
就按固定的格式发给串口助手,然后复制下来不就能分析了,串口助手容量应该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考虑“ LabVIEW”,个人不会;但是公司同事都在用,据说都是模块化的。比C++更加容易上手。

LabVIEW开发完了,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软件,就是像AD一样,双击打开就能用的吧?

网友J:
EXCEL内部分自身带有VBA,可以写上位机软件。
这样较省事的。
我司的很多软件,都是用EXCEL写的。(控制单片机,读写器,机械运动……)

网友K:
个人觉得Labview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L:
用C#,网上找个例程,看一下,改一个出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得考虑一下他人操作的,别人不一定会用串口助手的
我就是想个"傻瓜"点的界面和操作

你仔细想想,如果自己做软件,跟用现成的串口助手相比,那些让外行头疼的端口号波特率停止位……的设置是省不掉的,只能省掉把接收数据另存为.csv文件的过程,不复杂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J:
EXCEL内部分自身带有VBA,可以写上位机软件。
这样较省事的。
我司的很多软件,都是用EXCEL写的。(控制 ...

您好,请问我电脑EXECL的VBA不能添加串口控件,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们是同类呀,是老人吗?

应该快退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LabVIEW开发完了,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软件,就是像AD一样,双击打开就能用的吧?

模块建立完成后会生成一个软件快捷方式,打开就能用。脚本和数据保存都是EXCEL格式的。

网友J:
@18#:
下载一个串行控件安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M:
可以学个C#简单得上手,用里面得串口资源以及如何保存文件就行了

网友N:
LabVIEW授权成本太昂贵,一般接受不了吧,0几年的时候在家公司由第三方用LabVIEW开发的硬盘磁头加工过程的尺寸测量定位,整套还没搞完编程的主要人员就被挖走几茬了,现在倒是很少听说了。
VB6太老了,WIN10应该是不支持,想要更高系统版本支持应该是上.NET才行,若是上.net倒不如直接整C前途更光明点。
前两年听说python很红火,看到过不少爬网站的爬虫就是用这玩意写的,各种插件多又是开源免费的,界面想好看连带上用QT来写界面,只是听说QT5开始要收费了。
可惜自己以前只勉强看得点点VB6,现在老了活废了。

网友O:
你可以学习以太网通信 (可以是WiFi或有线网模块),单片机向浏览器发送一个网页表单,提交表单后由单片机处理。
任何一个手机或iPad等,只要有WiFi和浏览器就可以控制,不限操作系统,路由器的192.168.1.1就是此原理配置的,不需要上位机。
前端用HTTP头,HTML,CSS,JavaScript 后端用单片机的C语言即可 (不要用什么PHP、MySQL等,单片机容量小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