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在单片机开发板上有时重新上电时,显示出错

楼主(2023-11-26):
开发板有时候重新通电时,就有可能出现显示错误。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这个是好的。

显示错误的

显示错误的

这个是有问题的,直接显示成这样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代码

网友A:
时序不对,延时参数调整一下,再试试。

网友A:
单片机上电快,液晶上电慢,你要上电后,多等一会,与操作液晶。

网友B:
在1602初始化函数前加个15ms延时

网友C:
显示了错误的、不可视字符。要检查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1602初始化函数前加个15ms延时

是等液晶上电好了,再来操作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上电快,液晶上电慢,你要上电后,多等一会,与操作液晶。

哦  我想如果是液晶上电慢的原因,那么是不是整个操作都会有问题啊?
比如说一开始的 清屏命令 显示开关控制指令、功能设定指令 等,在写入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
那么就一开始的写入都会出错了,连开头的C字母都会出错。
会不会是因为是模块的原因接触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1602初始化函数前加个15ms延时

我在LCD1602的初始化函数前加了延时20MS,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即使在上电断电的时候,就会出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LCD1602的初始化函数前加了延时20MS,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即使在上电断电的时候,就会出现了

贴代码

网友D:
程序写的不好,就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  我想如果是液晶上电慢的原因,那么是不是整个操作都会有问题啊?
比如说一开始的 清屏命令 显示开关 ...

导致1602乱码既可能是硬件原因也可能是软件原因。看图片中板子成色较新,硬件原因基本可以排除。用开发板附赠代码测试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断定楼主代码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致1602乱码既可能是硬件原因也可能是软件原因。看图片中板子成色较新,硬件原因基本可以排除。用开发板 ...

教程代码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大概率是接触问题,在通信的时候写错指令造成的。

网友F:
初始化没完成在主函数循环前面加延时就可以

楼主:
我新加了 代码在上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新加了 代码在上面了

延时加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