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通过光敏传感器检测到光源,检测到之后蜂鸣器持续发出声音3秒

楼主(2023-11-26):
51单片机怎么通过光敏传感器检测到光源,检测到之后蜂鸣器持续发出声音3秒

网友A:
CdS光敏电阻接单片机ADC,测电压就行了。

网友B:
检测后,加上延时,或者用定时器,都可以实现。

网友C:
【51单片机怎么通过光敏传感器检测到光源】把光敏传感器看成R1,再串联一个R2,两者对CPU的VCC进行分压后接到CPU的输入脚。由于R1随着光源明暗变化阻值,而R2不变,分压值会有高、低变化,就能使CPU感知到了。
【检测到之后蜂鸣器持续发出声音3秒】需要你写程序控制蜂鸣器来实现。

网友D:
就跟你写按键一样设定值然后输出、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