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场效应管电路这样接行不行?

楼主(2023-11-26):
如图:这个N沟道场效应管,这样接行不行?

楼主:
如果场效应管的D极长期开路,但是G极却长期有电压存在,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场效应管的D极长期开路,但是G极却长期有电压存在,这样行不行??

当然行,只要G极别悬空,对S极有固定电压就可以了。D极悬空不悬空无所谓。

网友B:
能工作,但是,不太合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工作,但是,不太合理。

你仔细看下,楼主说的悬空是D极悬空,不是G极悬空,G-S还是通的,D极悬空很合理。

网友C:
当开关K9闭合时,Q4导通,MOSFET VT1的栅极接地,因此VT1截止。 当开关K9打开时,Q4截止,MOSFET VT1的栅极正向偏置,VT1导通。电路正确。

网友D:
不按K9继电器1脚无法加电13.5V。
按下K9,Q4拉低MOS栅极,继电器2引脚无法接地。

楼主(2024-04-26):
引用 网友A:
当然行,只要G极别悬空,对S极有固定电压就可以了。D极悬空不悬空无所谓。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开关K9闭合时,Q4导通,MOSFET VT1的栅极接地,因此VT1截止。 当开关K9打开时,Q4截止,MOSFET VT1的栅极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按K9继电器1脚无法加电13.5V。
按下K9,Q4拉低MOS栅极,继电器2引脚无法接地。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