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实现dds扫频

楼主(2023-11-27):
想做一个32单片机扫频的程序,频率大概就是到500hz,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方案都很少,而且大多都是9833一些dds产生的扫频,这是什么原因?另有没有利用32定时器产生的扫频信号代码?

网友A:
因为单片机还要负责按键,显示,计算,所以外置一片会省事很多,这种设备也不会追求压榨成本

网友B:
单片机时钟资源限制,输出一个周期只描64个点的正弦波也就最高能到20khz左右,所以一般都是用DDS做的扫频,实现扫频就是列一个数组依次往频率设置函数加就行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