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响应慢影响到其他传感器的采集时间

楼主(2023-11-27):
STM32F103单片机采集多个传感器数据,串口输出打印在串口助手,其中有一个温湿度传感器,型号是AHT20,规格书上写了湿度响应时间小于8S,温度响应时间最小5S,实测单独输出温湿度最小时间为1S多,那么问题来了:1、其他的传感器响应时间都小于100MS,如果不输出温湿度其他传感器一起输出可以100MS输出一次,加个温湿度的话就算只延时100MS也要等2S才输出一次数据;
2、试用用定时器和systick分别设置100MS和1S,结果只会100MS输出其他传感器数据,温湿度数据无法输出;
3、定时器和systick都设置成1S,结果是1S输出其他传感器数据,2S输出温湿度数据;
有大虾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么,要怎么解决?

网友A:
datasheet上面的响应时间是对物理量的响应时间,不是IIC接口的响应时间,比如温度发生瞬变,可能5秒之后传感器才反应过来输出新的温度,但是IIC接口反应时间不可能这么慢,一定是软件写错了。

网友B:
温湿度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是指其对外界温湿度变化的响应速度。与通讯接口I2C响应时间不是一回事。

网友C:
两个响应时间你搞错了,楼上说的对,一个是器件对外界物理量变化的响应,不是你的程序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上面的响应时间是对物理量的响应时间,不是IIC接口的响应时间,比如温度发生瞬变,可能5秒之后传 ...

软件用的官网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湿度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是指其对外界温湿度变化的响应速度。与通讯接口I2C响应时间不是一回事。

规格书上写的数据采集周期要大于1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响应时间你搞错了,楼上说的对,一个是器件对外界物理量变化的响应,不是你的程序响应。

我也可以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100MS输出一次,但是前9次输出的温湿度都是0,第10次才输出正常的温湿度,但是这样没有意义。

网友D:
请区分传感器响应时间和传感器通信轮询时间。 这些是不同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区分传感器响应时间和传感器通信轮询时间。 这些是不同的概念。

先不管什么概念,我只想让多个传感器分时输出数据,但是行不通。

网友E:
不都是会构造一个结构,各个传感器按手册要求采集数据保存在上边的结构中,不更新保持上次采集的数据,用的时候把结构变量发出来。比如,温湿度可能是10S前的,其他的可能100MS前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温湿度传感器用了官网最新例程,现在可以100多MS输出所有传感器数据,只不过温湿度要8S左右变化一次。

网友F:
可以 80ms 一次,不要用官网的例程,自己根据手册写,第一次要保证校验功能打开,以后延时 100ms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 80ms 一次,不要用官网的例程,自己根据手册写,第一次要保证校验功能打开,以后延时 100ms 就行

十几秒响应一次也可以了,在固定条件下温湿度不会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