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乱码

楼主(2023-11-27):
万年历仿真导入程序显示这样为啥啊?

网友A:
P2除了控制1602外还驱动蜂鸣器。从图中P2.4无故低电平看,代码可能有缺陷。

网友B:
第一个零都能正确显示,说明硬件没问题,后面的零都变了,查软件吧。

网友C:
能显示“-”、“:”,显示格式也对,说明硬件联接、驱动时序是对的。重点查一下数据转换到送显之间的代码

网友D:
看这个样子都是零出现的问题,但是第一个零又显示的是正常的,你查一下你传过去的数据的格式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E:
代码有问题,找BUG吧

网友F:
检查代码不能正确解码“0”和“@”的原因。

网友G:
都是万年历时间的十位数显示不正确。查代码。

网友H:
能亮代表线路连接没问题,你这没有代码别人也看不出来啥啊,你应该把数码管显示模块给展示出来,或者整个代码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