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元件阵列怎么画?

楼主(2023-11-27):
各位大侠,请问Protel 99 元件阵列怎么画,请赐教,谢谢!

网友A:
Sch:选择、复制、排列粘贴。PCB:选择、复制、特殊粘贴\阵列粘贴。任意数量,任意间距,任意角度,纵、横、环形都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h:选择、复制、排列粘贴。PCB:选择、复制、特殊粘贴\阵列粘贴。任意数量,任意间距,任意角度,纵、横 ...

謝謝您,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