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与PWM的控制

楼主(2023-11-27):
就是现在有一个电源要输出5v,最大占空比0.5,现在单片机通过电压反馈得到误差,通过pid控制怎么去改变pwm的占空比,就是pid后得到一个增量,这个增量怎么映射到pwm中,然后改变这个占空比,是存在有什么比例关系吗,我感觉没什么关系,但是两者不知道怎么挂钩实现控制。

网友A:
增量加到PWM占空比寄存器里面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当然是要把PID的值再转化成整数,并且限定在寄存器范围内

网友C:
在本论坛中搜索 PID 控制的示例,了解如何通过 PID 计算来控制 PWM 输出。

网友D:
PID计算出来的可能是2.3-20.5之类的古怪数据,PWM占空比可能是5%-95%的规则数据
你要中间有一个转换的,它也没有特定的数值的
这本身就是PID调节的一个过程
PID来去就那么几行代码,更多的工作量实际上是在调试中

网友E:
PID控制boost升压??

楼主:
对输出电压下降时通过增大占空比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D计算出来的可能是2.3-20.5之类的古怪数据,PWM占空比可能是5%-95%的规则数据
你要中间有一个转换的,它也 ...

好所以还得通过调试确定这个转换值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所以还得通过调试确定这个转换值是吧

是的
PID输出有结果可能是误差0.88之类的值,这个时候,你就得估算一下,这个0.88对应多少的占空比才合适呢?
那就是调节PID的过程
如果是温度控制,就有可能半天温度加不上来,温度上来了又超过设定值,半天下不来.这个时候P值可能是小了,I值也可能小了
又或者是一下,温度总是在过高和过低之间一上一下的,这就是振荡了
如果是电压或者是高度的其它应用,原理也是这个原理
这个过程就是调试PID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