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仿真可以为什么烧录不行?

楼主:
为什么在仿真程序里面能够正常实现流水灯三个按键的功能,但是下载到开发板上按按键后会全亮,无法实现三个按键对应的功能,是生成的hex文件有问题吗

屏幕截图 2023-11-27

流水灯

流水灯

屏幕截图 2023-11-27

网友A(2023-11-27):
要么是开发板没有复位运转,要么是开发板用的单片机功能比仿真软件里面的单片机功能复杂,你没有考虑相关特殊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B:
第7行多了个分号,引至延时不足
至于为啥仿真有效果
是因为仿真运行的时间是比实际慢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7行多了个分号,引至延时不足
至于为啥仿真有效果
是因为仿真运行的时间是比实际慢很多的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确实是延时不足

网友D:
单片机什么品牌型号? 可能是有寄存器没有配置导致无法正常运行,具体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诊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7行多了个分号,引至延时不足
至于为啥仿真有效果
是因为仿真运行的时间是比实际慢很多的

仿真比实际慢,仿真晶振可以100Ghz,实际不可能存在100Ghz主频的CPU。
实际1小时(与电脑配置有关)运行仿真1秒,以仿真的时间为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确实是延时不足

写代码不要省略大括号,即使只有一行代码,也用大括号括起来,更好看,也不容易出错

网友F:
仿真时候跑的频率和实际使用的晶振频率不一样, 也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