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散热程序需要什么?

楼主(2023-11-27):
学校要制作实物 我想做个散热系统 买风扇 直流电机 做复杂点整个蓝牙模块设个预设值总感觉太简单了 但不知道加什么。。。。还有就是感觉做出来了就是个电机连风扇要不知道该怎么演示。。。。

楼主:
我不能上台然后让风扇转就说这是散热了吧。。。不知道怎么演示我作品的功能有没有大佬支个招

网友A:
整个高大上点的,叫PID温度控制系统.积分微分啥的加到PPT里面, 内容可以写好多页.

网友B:
设几个模式低温中温高温调速,无极调速散热,温度显示,转速显示,电机静音控制,主要现在的东西不是你要干什么,而是你要怎样做好,做出特点。如果是设计随便做做就行没啥东西大家心里都清楚。

网友C:
加温度传感器,再用程序和TFT屏显示温度等参数,还可以做风扇转速根据温度情况可调的

网友D:
你可以用一个无霍尔的三机无刷电机来进行散热,然后,只展示驱动代码,就已经不得了了

网友E:
蓝牙模块可以控制风扇转速,或者设置在不同温度下风扇自动启停,再加个显示屏显示散热效果和散热模式,加这些功能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一个无霍尔的三机无刷电机来进行散热,然后,只展示驱动代码,就已经不得了了

这个是群里不多见的东西,因为它用到了高中以上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