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一款极简单片机ups系统

楼主(2023-11-28):
各位大佬,昨晚月色很美,半梦半醒间有个想法突然出现在脑海中,这个想法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如图,使用一个5V继电器,作为电源切换,动作过程是这样的:图上power+为数据线供电,此电源为主用电源,数据线上并联继电器的线圈,当数据线供电时,线圈得电,out切到常开点,由数据线供电。当拔掉数据线时,由于线圈也失电,所以out切回常闭点,由电池bat+供电。为了弥补切换时,触点处于中间位置导致失电,我在out与负极直接并一个1500uf的电容为其短时供电,我用单片机向电脑串口发送不断加一数据来试验,当断电时,数据会从0还是重新计数,结果是,由电池切换至数据线时,确实是不会断电的,发送的数据是连续的,当由数据线切换至电池供电时,数据从零开始了,说明断电过。
我怀疑,有可能是并联的电容不够大,有没有大佬指点下?

网友A:
如果power比bat电压高,一个共阴二极管解决,继电器切换时间大,电源有电容更是加长了这个时间

网友B:
这是单片机供电切换(或选择),插入USB线就使用USB供电,拔开则使用电池供电,一般用MOS管。

网友C:
我小菜鸡一个,感觉你可以试试用示波器看一下电压波形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单片机前有没有稳压芯片?没有建议加一个

网友D:
数字信号不能连续,数字接口的电流驱动能力很弱,无法驱动继电器线圈。

网友E:
1.我觉得继电器释放时间要短于吸合时间,不过很久没看过手册了。
2.用数据线供电时,继电器,电容和设备同时用电,但数据线的最大电流不过500或900,电源功率可能不足;
3.建议先用个2A以上的充电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信号不能连续,数字接口的电流驱动能力很弱,无法驱动继电器线圈。

是用的数据线的电源线,不是用信号驱动

网友F:
可以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F:
电池/外接电源自动切换。外接电源时MOSFET截止,外部电源供电。外部电源断开,则MOFET导通,电池供电,电路本身不耗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池/外接电源自动切换。外接电源时MOSFET截止,外部电源供电。外部电源断开,则MOFET导通,电池供电,电路 ...

不懂就问,你这个二极管的压降会不会把MOS给导通啊,移到R1电阻左边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我觉得继电器释放时间要短于吸合时间,不过很久没看过手册了。
2.用数据线供电时,继电器,电容和设备同 ...

是用的充电头,关于你的第一点有些存疑,因为吸合时没有掉电,反而释放时掉电了

网友H:
快速切换用电子元器件要比继电器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ower比bat电压高,一个共阴二极管解决,继电器切换时间大,电源有电容更是加长了这个时间

是在输出加电容,用以补偿切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ower比bat电压高,一个共阴二极管解决,继电器切换时间大,电源有电容更是加长了这个时间

确实,买了0.5f的法拉电容,断电后继电器切换时间更长了,虽然断电后因为法拉电容存在继续工作了十几秒,但是还是没能有效的切回来,数据还是中断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I:
楼主可能不知道继电器关断的电压会比接通电压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能不知道继电器关断的电压会比接通电压低很多。

你说的是返回电压吗?

网友J:
数据线和电容之间加个二极管吧,防止数据线断开时电容给线圈供电,继电器的释放电压比吸合电压低,等继电器释放给负载的电压可能就不够了;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电池电流小了,切换后电容两端电压抬太慢了,再加个二极管,正极接电容负极接电池,防止电池给电容充电;不过二极管有压降,加了后可能效果更差了

楼主:
楼上的电子式包括网上也找了一些电子式切换电路,切换时间确实满足要求,但是也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因为我做的东西接地负载很多,用电子式的压降太大以至于不能正常工作,所以,还是考虑继电器这种机械式的,现在问题就是:怎么缩短继电器的切换时间

网友K:
不要用机械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