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有一个开关电源,模拟有光的时候亮,没光的时候灭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23-11-28):
还要有一个开关电源,模拟有光的时候亮,没光的时候灭。

楼主:
没有人懂吗?

楼主:
代替硅光电池和电路

网友A:
达文西的手电筒么?

网友B:
开关电源?还是光电开关?你描述不清楚!你的目的应该是光电开关吧。光电开关很简单,电压比较器就可以解决,555也很容易解决

网友B:
如果是光电开关,你可以把光敏电阻接到393的2脚与4脚之间就可以了,不用光电池,光电池的成本高于光敏电阻

网友B:
另外,输出最好串联一只电阻将LED电流限制在10ma左右

楼主:
请问一下,在portues中,元器件名叫什么?

楼主:
太谢谢了。wulin 成功了

楼主:
1脚可以连接单片机的吧?

楼主:
我需要一个传感器,功能是温度到了,给单片机一个信号!请问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C:
还有一种是调光强度的敏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个传感器,功能是温度到了,给单片机一个信号!请问用什么传感器?

最简单的可以使用NTC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可以使用NTC热敏电阻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电阻,这样接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是调光强度的敏电阻吧,

我说的是温度传感器,到了温度就给单片机信号。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温控器,型号:KSD301  proteus里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