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黑币
DC-DC芯片FB脚和二极管之间需要延长一小段导线或者串小电感才能够保证输出电压稳定,如果没有延长或添加小电感输出电压会不稳定且电压平均输出会高于设定电压2v,这是有什么东西影响吗?有没有遇见的大佬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图片)

网友A(2023-12-01):
电感是一种存储电能的被动元件,它可以在电流变化时产生电压,或者在电压变化时产生电流。当芯片输出电流变化大时,电感能够通过产生反电动势(EMF)来稳定输出电压。此外,电感还能够对高频信号进行滤波,进一步减小输出电压波动。  如果没有延长导线或添加小电感,可能会导致输出电压波动较大。这是因为,当芯片输出电流变化大时,由于电感效应不足,电容和二极管等元件无法快速响应,从而导致输出电压波动较大。此外,如果电容和二极管等元件的质量较差,也可能会对输出电压稳定性造成影响。  在实际设计中,为了提高DC-DC转换器的输出电压稳定性,通常会在芯片FB脚和二极管之间添加一个小电感或延长一小段导线。这样可以增加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同时也可以减小输出电压的纹波值。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合适的电感参数非常重要,过小或过大的电感都可能会对系统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越短越好,加长只是表面好了,但是可能有隐患,最好做一下高低温测试

确实,主要是很多点位不让测试,一碰就开始波动,现在改版只能靠近理论设计,在电路中留下串磁珠的位置,不行就直接强行抑制电平波动,估计高低温应该可以过,剩下的听天由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家公司的芯片比较难用,对于电子方面不是很强的人,要求比较高。使用过两款芯片,都没有设计出来。随便修 ...

主要找不到他家的技术支持,电话,邮件都联系不到,芯片是公司采购的,还得老大拍板好难

网友C:
理论上是越短越好,加长只是表面好了,但是可能有隐患,最好做一下高低温测试

网友D:
这家公司的芯片比较难用,对于电子方面不是很强的人,要求比较高。使用过两款芯片,都没有设计出来。随便修改一下,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有一电路没有自激,改版之后有自激。排查发现因为有一小段线路没有了并行布线,相当于没有了线间电 ...

这种现象不太适用于我的这种方案上,原来的电路中也没有产生共模电感和线间电容的位置,我的现象就像是对于信号的抑制没有到位一样,输出的电平要绝对平滑才能使反馈做出正确调节。这个就很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实际排版是先接的220,10,10,0.1的电容后才连的反馈线。

我以前有一电路没有自激,改版之后有自激。排查发现因为有一小段线路没有了并行布线,相当于没有了线间电容和共模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估计在排版的时候,R5取样点在滤波电容之前。

实际排版是先接的220,10,10,0.1的电容后才连的反馈线。

网友E:
估计在排版的时候,R5取样点在滤波电容之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从数据表中推荐的拓扑来看,该芯片对 FB 输入处的干扰很敏感(电阻 R1 和 R2 尽可能靠近 FB 引脚)。

或 ...

实际电路中r5接在c2后面(我的失误),电路中数字电位器改动成旋钮的电位器没有改善(应该不会存在电容影响了),在r20处并过一个10pf电容可以改善输出电压不稳但是不能承受较大负载,在负载40mA时电压明显被拉下来了。重新串了一个磁珠在D1前后输出电路中输出没有问题,但是在r5处串联磁珠没有任何改善,正常应该可以影响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F:
从数据表中推荐的拓扑来看,该芯片对 FB 输入处的干扰很敏感(电阻 R1 和 R2 尽可能靠近 FB 引脚)。

或者,电压的“高估”可以是反馈电路的自激频率与“正常开关”频率(1 MHz)的叠加,即反馈变为正,而不是负。 反过来,添加电感器可以减少 FB 输入处的干扰(噪声)(恢复负反馈)并允许芯片“正常”运行。

选项二,反馈的操作很可能受到U5芯片的引脚6的内部电容的影响。 也许将 U5 芯片的引脚 5“接地”并将电阻器 R20 移动到引脚 6 将“稳定”操作,而无需在 FB 输入处添加额外的扼流圈。

附言。 ...这种“简单电路”的“小修改”通常会导致“手鼓萨满舞蹈”和电路板拓扑的重复修改(根据我的经验:(

网友B:
原理图没有问题,之前用过,新的设计重新改版出现的问题

网友B:
用的是矽力杰的sy7208推荐电路,电感和二极管直接通过铺铜过孔直接两面焊接的

网友B:
不过在fb脚的电阻是数字电阻用于调压

网友B:
sy7208推荐电路

网友E:
原理图在哪?

网友G:
具体是用的什么DC-DC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