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数码如何实现显示?

楼主(2023-11-28):
(图片)

网友A:
a,b,c,d,e,f,g 对应123456789接

网友B:
这就复杂了,需要5个有推挽能力的端口才能驱动了。

网友C:
像排列组合,翘翘板。。。。

网友D:
最大限度的节约引脚!

楼主:
现在的单片机端口输出电流一般的都可以满足要求,能用啥简单的方法用程序实现?

楼主:
我在网上也看见这种方法,很占空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单片机端口输出电流一般的都可以满足要求,能用啥简单的方法用程序实现?

最重要是要有高阻模式

网友E:
这种数码管的关键词是啥?
想去淘两个来玩玩

网友F:
一个LED灯一个点。逐点扫描,按逻辑图给需要点亮的灯的正负极输出正偏压,不亮的灯正负极以高阻(输入)。IO口要支持3态,即输出高、输出低、高阻。而像老51的P0口(开漏)就无法驱动。
比如要显示177,,你试一下:
3高4低,1、2、5高阻,延时;
2高4低,1、3、5高阻,延时;

2高3低,1、4、5高阻,延时;
3高2低,1、4、5高阻,延时;
4高3低,1、2、5高阻,延时;

1高2低,3、4、5高阻,延时;
2高1低,3、4、5高阻,延时;
1高3低,2、4、5高阻,延时;
还可合并,比如1就可以2、3高4低,1、5高阻,延时;等等都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数码管的关键词是啥?
想去淘两个来玩玩

“单排7脚7段”你试一下。

网友G:
这个简单,就是亮度差一点,而且费ROM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种数码管的关键词是啥?
想去淘两个来玩玩

搜188数码管就出来了吧,市面充电宝基本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