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AP15F2K61S2型号超声波设计 加一个按键的功能但一直调试不好

楼主(2023-11-28):
我做了快一个月的超声波设计,想在超声波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按键的功能但一直调试不好,以下是源代码,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buzz=P0^6;
sbit TX = P1^0;
sbit RX = P1^1;
sbit S7 = P3^0;
sfr P4    = 0xC0;
unsigned char code SMG_duanma[] =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0xbf};

unsigned char Segbuff[]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int distance = 0;
bit flag = 0;

void Delay12us(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i;

        _nop_();
        _nop_();
        i = 33;
        while (--i);
}

void DelayK(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SelectHC573(unsigned char channel)
{
        switch(channel)
        {
                case 0 : P2 = (P2 & 0X1F) | 0X00;break;
                case 4 : P2 = (P2 & 0X1F) | 0X80;break;
                case 5 : P2 = (P2 & 0X1F) | 0Xa0;break;
                case 6 : P2 = (P2 & 0X1F) | 0Xc0;break;
                case 7 : P2 = (P2 & 0X1F) | 0Xe0;break;
        }
}

void InitSystem()
{
        SelectHC573(5);
        P0 = 0x00;
        SelectHC573(4);
        P0 = 0xFF;
        SelectHC573(0);
}

void DispalySMG_Bit(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dat)
{
        SelectHC573(7);
        P0 = 0xff;
        SelectHC573(6);
        P0 = 0x01 << pos;
        SelectHC573(0);
        P0 = 0xff;
        SelectHC573(7);
        P0 = dat;
SelectHC573(0);
}

void Timer1_Init()
{
        TMOD = 0X00;
        TH1 = (65536 - 1000) / 256;
        TL1 = (65536 - 1000) % 256;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Measure_Distance()
{
        unsigned char num = 10;
        unsigned int time = 0;

        TMOD &= 0xf0;
  TH0 = (65536 - 13) / 256;
        TL0 = (65536 - 13) % 256;
        TR0 = 1;
        TX = 0;
        while(num--)
        {
                while(TF0 == 0);
                TX = ~TX;
                TF0 = 0;
        }

        TR0 = 0;
        TL0 = 0;
  TH0 = 0;
  TR0 = 1;
        while((RX == 1) && (TF0 == 0));
        TR0 = 0;
        if(TF0 == 0)
        {
                time = TH0;
                time = (time << 8) | TL0;
                distance = time*0.017;
        }
        else
        {
                TF0 = 0;
                distance = 999;
        }
}

void Display_Distance()
{
        if(distance == 999)
        {
                Segbuff[0] = 0xff;
                Segbuff[1] = 0xff;
                Segbuff[2] = 0xff;
                Segbuff[3] = 0xff;
                Segbuff[4] = 0xff;
                Segbuff[5] = SMG_duanma[9];
                Segbuff[6] = SMG_duanma[9];
                Segbuff[7] = SMG_duanma[9];
                P2=(P2&0x1f)|0xa0;
                buzz=1;
        }
        else
        {
                P2=(P2&0x1f)|0xa0;
                buzz=0;
                Segbuff[0] = 0xff;
                Segbuff[1] = 0xff;
                Segbuff[2] = 0xff;
                Segbuff[3] = 0xff;
                Segbuff[4] = 0xff;
                Segbuff[5] = SMG_duanma[distance / 100];
                Segbuff[6] = SMG_duanma[(distance % 100) / 10];
                Segbuff[7] = SMG_duanma[distance % 10];

        }
}

void ScanKeys_Alone()
{
        if(S7==0)
        {
          DelayK(100);
                if(S7==0)
                {
                        InitSystem();
            Timer1_Init();
              if(flag)
              {
                      Measure_Distance();
                      flag = 0;
              }
          Display_Distance();
                  while(S7==0);
                                TX = 1;
          }
        }
}

void Timer1_Service()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pos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t_1ms = 0;
        t_1ms++;
  switch(pos)
        {
                case 0 : DispalySMG_Bit(pos, Segbuff[0]);pos++;P0 = 0XFF;break;
                case 1 : DispalySMG_Bit(pos, Segbuff[1]);pos++;P0 = 0XFF;break;
                case 2 : DispalySMG_Bit(pos, Segbuff[2]);pos++;P0 = 0XFF;break;
                case 3 : DispalySMG_Bit(pos, Segbuff[3]);pos++;P0 = 0XFF;break;
                case 4 : DispalySMG_Bit(pos, Segbuff[4]);pos++;P0 = 0XFF;break;
                case 5 : DispalySMG_Bit(pos, Segbuff[5]);pos++;P0 = 0XFF;break;
                case 6 : DispalySMG_Bit(pos, Segbuff[6]);pos++;P0 = 0XFF;break;
                case 7 : DispalySMG_Bit(pos, Segbuff[7]);pos = 0;P0 = 0XFF;break;
        }
        if(t_1ms == 200)
        {flag = 1;t_1ms = 0;}
}

void main()
{
  P2=(P2&0x1f)|0xa0;
buzz=0;
        while(1)
        {
                ScanKeys_Alone();
        }
}

网友A:
是使用超声波模块吗?如果是,TX只需触发一下,程序中就不应该有TX = ~TX;,如果不是采用模块,发射超声波建议用定时中断产生

网友B:
超声波应用范围很广,你没说目标功能,也没有电路图。单从你的程序看不出什么所以然。写法怪怪的,又没有任何注释,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C:
15单片机可以看看蓝桥杯单片机的源码仿着那个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