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不显示字符,单片机程序没问题,不知道硬件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3-11-28):
程序没问题,但板子不知道哪里有问题,LCD1602(正常)不显示字符,也没有黑块,请大佬看看,原理图PCB还有实物图在下面

网友A:
对比度调节电阻没装吧

网友B:
复位电路在哪?电源滤波电容不能省,EA接VCC,LED要串接限流电阻,1602的BLA也要串接限流电阻。

网友C:
调节第3脚所接的电位器至液晶上能显示块状点阵,然后再看字符能不羁显示

网友D:
U2对比度调节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度调节电阻没装吧

接了,调了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2对比度调节电阻呢?

后面导线连接着

楼主:
解决了,买的电位器有问题,换了一个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