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度一直为0

楼主(2023-11-28):
您好,请问DHT11数据一直为0什么原因,用的正点原子代码代编的,开发板也是正点原子

网友A:
接线完整吗,一般0都是发送那边没有回

网友B:
烧录频率对吗?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观测一下时序,与规格书对比一下。

网友C:
30块包邮的逻辑分析仪,你值得拥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0块包邮的逻辑分析仪,你值得拥有

15块包邮喔

网友C:
在各个return 0 之前加printf来看看哪部分出问题

网友D:
不得不指出你程序有问题if(Buf[0] + Buf[1] + Buf[2] + Buf[3] == Buf[4])这个代码有问题,,,应该是if((unsigned char)(Buf[0] + Buf[1] + Buf[2] + Buf[3]) == Buf[4])      需要一个强转

网友E:
说明数据没有返回,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