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可调放大电路设计 利用三极管级联还是放大器?

楼主(2023-11-28):
关于增益可调放大电路设计要求:放大器输入阻抗不小于1k,放大器负载为600欧姆,最大增益不小于40DB,最大输出电压有效值不小于3V。

有没有人指导一下,利用三极管级联还是放大器

网友A:
问题的关键你为什么不说???如何调整增益?

网友B:
用运放要容易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关键你为什么不说???如何调整增益?

这个没有说,我想用滑变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运放要容易的多。

具体是什么思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说,我想用滑变调节

那就简单了,运放+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