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某引脚坏了,怎么处理?

楼主(2023-11-29):
103里面的PA6引脚坏了,最高输出0.03V(本来应是3.3v),但PA6跟别的PCB板子已经Pcb内部走线连好了,PA7是好的,可以完成PA6的功能,现在想把PA7和PA6连在一起,让PA6引脚的电平完全跟PA7保持一致,应该怎么设置GPIO-PA6?。。。我现在把俩引脚焊在一起,效果不行

楼主:
排查到问题,PA6引脚之前一直输出PWM控制着一个变频器控制泵,现在PA6对地短路,引脚坏了

网友A:
查各个103封装(BGA除外)PA6和PA7是相邻的,用烙铁辅助镊子挑起PA6,使其不和线路连接,且空开一段距离。然后短接原连接PA6的焊盘和PA7的焊盘即可。

网友B:
换一个IC得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IC得了。不用这么麻烦!

是的,现在又那么便宜

网友D:
huan换新的,这么重要的场合,必须换新,换原厂件

网友E:
通常不会只坏一个脚,有隐患,直接换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排查到问题,PA6引脚之前一直输出PWM控制着一个变频器控制泵,现在PA6对地短路,引脚坏了

那你PA7和PA6焊一起,不也对地短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