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AT89C2051单片机时提示写器件时发生错误问题

楼主(2023-11-29):
各位大佬,我在用Easy 51Pro 串行编程器烧录AT89C2051时提示:写器件时发生错误,无法正常写入程序。

用该编程器进行擦除器件和读器件操作都是正常工作的,就是写入不了程序,一写入程序就提示错误,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自已顶一下先,有大神能解惑一下吗?

网友A:
以下是总结做下载线的步骤和经验:
1.先保证目标板上的单片机可以正常运行,很多人忘记EA/VPP要接高电平。
2.做下载线时,电缆不要太长。
3.注意单片机外围电路的影响,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可以先不接电容。
4.一定要保证用IspTest时,信号都可以控制,并且电平都能控制到位。很多人
忘了74373还要接电源的,结果测试时只有0-3V的变化。
5.调试时可以先把LE接高电平,OE接低电平,不用软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总结做下载线的步骤和经验:
1.先保证目标板上的单片机可以正常运行,很多人忘记EA/VPP要接高电平 ...

感谢回复,  我按你方法测试一下先

网友B(2024-05-17):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按你方法测试一下先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还没能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