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C语言筛选并联电阻阻值的计算程序

楼主(2023-11-29):
我在网上找水泥电阻,想找到匹配功率和阻值的电阻比较难。用网上的并联电阻计算器,手工算也很繁琐,然后自己写了一个C程序,在已知可挑选的阻值的情况下,通过并联3-4个电阻,这样就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水泥电阻。
软件输入自己需要的阻值,回车后输出并联电阻的个数,然后程序自动筛选出误差最小的方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bool.h>

float Res_cal(float a, float b, float c, float d);
float Res_cal2(float a, float b, float c);
int float_equal(float x, float y, float epsilon);
void screen1(float res);
void screen2(float res);
//arr1存放的是我能买到电阻的阻值
float arr1[32] = {0.1, 0.5, 1, 1.5, 2, 2.5, 3, 3.3, 4, 5, 6, 8, 10, 12, 15, 20, 22, 25, 30, 33, 39, 47, 50, 68, 75, 100, 120, 150, 200, 300, 330, 500};

void main() {

        float res, mistake; //变量res为输入的阻值,mistake先是用来存放误差的,后来没用
        int num, flag;  //num为并联电阻个数,flag是是一个循环控制变量,用来控制输入的值是否在数组arr1内,如果在就不进行计算,直接输出结果,如果数组里没有,再进行计算。
        //printf("%f\n", arr1[0]);
        flag = 0;
        while (true) {
                printf("请输入需要计算的阻值(范围0.1-100):");
                scanf("%f", &res);

                printf("请输入并联电阻个数(3或者4):");
                scanf("%d", &num);
                //for循环为了查找我们输入的阻值是否在数组arr1内,如果在直接在,跳出for循环,判断是否在数组arr1,是拿res和arr1内各个数比较,如果误差小于0.0001,那就判断在数组内。

网友A:
还是有点看不明,,,

网友A:
那行是并联电阻计算算法(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行是并联电阻计算算法(公式)的?

46行和52行

楼主:
接前面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bool.h>

float Res_cal(float a, float b, float c, float d);
float Res_cal2(float a, float b, float c);
int float_equal(float x, float y, float epsilon);
void screen1(float res);
void screen2(float res);

float arr1[32] = {0.1, 0.5, 1, 1.5, 2, 2.5, 3, 3.3, 4, 5, 6, 8, 10, 12, 15, 20, 22, 25, 30, 33, 39, 47, 50, 68, 75, 100, 120, 150, 200, 300, 330, 500};

void main() {

    float res, mistake;
    int num, flag;
    //printf("%f\n", arr1[0]);
    flag = 0;
    while (true) {
        printf("请输入需要计算的阻值(范围0.1-100):");
        scanf("%f", &res);

        printf("请输入并联电阻个数(3或者4):");
        scanf("%d", &num);

        for (int i = 0; i < 32; i++) {
            if (float_equal(res, arr1[i], 0.0001)) {
                printf("arr1[%d]:%g\r\n", i, arr1[i]);
                flag = 1;
                break;
            }
        }
        if ( !flag) {
            if (3 == num)
                screen1(res);
            else
                screen2(res);
        }
        flag = 0;
        printf("***********************************************************\r\n");
    }
}

float Res_cal(float a, float b, float c, float d) {
    float result;
    result = 1 / (1 / a + 1 / b + 1 / c + 1 / d);
    return result;
}

float Res_cal2(float a, float b, float c) {
    float result;
    result = 1 / (1 / a + 1 / b + 1 / c );
    return result;
}

int float_equal(float x, float y, float epsilon) {
    if (fabs(x - y) < epsilon)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screen2(float res) {
    int arr[4];
    float result, flag = 1;
    for (int i = 0; i < 32; i++) {
        for (int j = i; j < 32; j++) {
            for (int k = i; k < 32; k++) {
                for (int l = i; l < 32; l++) {
                    if (flag > fabs(Res_cal(arr1[i], arr1[j], arr1[k], arr1[l]) - res)) {
                        flag = fabs(Res_cal(arr1[i], arr1[j], arr1[k], arr1[l]) - res);
                        result = Res_cal(arr1[i], arr1[j], arr1[k], arr1[l]);
                        arr[0] = i;
                        arr[1] = j;
                        arr[2] = k;
                        arr[3] = l;
                    }
                }
            }
        }
    }
    printf("arr1[%d]:%g  arr1[%d]:%g arr1[%d]:%g arr1[%d]:%g 阻值:%g\r\n", arr[0], arr1[arr[0]], arr[1], arr1[arr[1]],
           arr[2],
           arr1[arr[2]], arr[3], arr1[arr[3]], result);
}

void screen1(float res) {
    int arr[3];
    float result, flag = 1;
    for (int i = 0; i < 32; i++) {
        for (int j = i; j < 32; j++) {
            for (int k = i; k < 32; k++) {
                if (flag > fabs(Res_cal2(arr1[i], arr1[j], arr1[k]) - res)) {
                    flag = fabs(Res_cal2(arr1[i], arr1[j], arr1[k]) - res);
                    result = Res_cal2(arr1[i], arr1[j], arr1[k]);
                    arr[0] = i;
                    arr[1] = j;
                    arr[2] = k;
                }
            }
        }
    }
    printf("arr1[%d]:%g  arr1[%d]:%g arr1[%d]:%g 阻值:%g\r\n", arr[0], arr1[arr[0]], arr[1], arr1[arr[1]], arr[2],
           arr1[arr[2]], resu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