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RC522门禁程序(含保存IC卡功能掉电不丢失)

楼主: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ore.h"
#include "Servo.h"

/**
*   连线说明:
*   1--SDA  <----->PA4
*   2--SCK  <----->PA5
*   3--MOSI <----->PA7
*   4--MISO <----->PA6
*   5--悬空
*   6--GND <----->GND
*   7--RST <----->PB0
*   8--VCC <----->VCC
**/
uint32_t num;  //
uint8_t j = 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RC522_Init();       //初始化射频卡模块

                LED_Init();                //LED???
                Key_Init();                //?????
                OLED_Init();                //OLED???
                Store_Init();
                Servo_Init();                //?????

    while(1)
    {
                        Key_GetNum();
                        //先将sn清零
                        SN[0]=0X00;
                        SN[1]=0X00;
                        SN[2]=0X00;
                        SN[3]=0X00;

                        if (KeyNum == 1)
                        {
                                //这里执行读卡
                                OLED_ShowString(1, 1, "moshi:       ");
                                OLED_ShowString(1, 1, "moshi:du");
                                RC522_Handel();
                                 //
                                num = (uint32_t)SN[0] << 24 | (uint32_t)SN[1] << 16 | (uint32_t)SN[2] << 8 | SN[3];
                                OLED_ShowHexNum(2, 1, num, 8);
                                        //将存储里的卡号读出来对比这个卡号是否开锁
                                for (j = 1; j < 255; j ++)                                //
                                {
                                        if(num==0x00000000){
                                                //跳出循环
                                                 break;
                                        }else        if(Store_Data[j]==0x00000000){
                                                OLED_ShowString(3, 1, "                  ");
                                                OLED_ShowString(3, 1, "error:failed");

                                                //跳出循环
                                                 break;  //
                                        }
                                        else if(Store_Data[j]==num){
                                                OLED_ShowString(3, 1, "                  ");
                                                OLED_ShowString(3, 1, "success:ok");
                                                //开门
                                                Servo_SetAngle(90);
                                                delay_ms(5000);
                                                Servo_SetAngle(0);
                                                //跳出循环
                                                 break;  //
                                        }
                                }

                        }

                        if (KeyNum == 2)
                        {
                                //这里执行授权
                                OLED_ShowString(1, 1, "moshi:shouqun");
                                RC522_Handel();
                                 //
                                num = (uint32_t)SN[0] << 24 | (uint32_t)SN[1] << 16 | (uint32_t)SN[2] << 8 | SN[3];
                                OLED_ShowHexNum(2, 1, num, 8);
                                //将存储里的卡号读出来对比这个卡号是否存在
                                for (j = 1; j < 255; j ++)                                //
                                {
                                        if(num==0x00000000){
                                                //跳出循环
                                                 break;
                                        }else        if(Store_Data[j]==num){
                                                OLED_ShowString(3, 1, "                  ");
                                                OLED_ShowString(3, 1, "success:exist");

                                                //跳出循环
                                                 break;  //
                                        }else        if(Store_Data[j]==0x00000000){
                                                Store_Data[j] = num;
                                                Store_Save();
                                                OLED_ShowString(3, 1, "                  ");
                                                OLED_ShowString(3, 1, "success:save ok");
                                                delay_ms(5000);
                                                //跳出循环
                                                 break;  //
                                        }

                                }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2024-02-19):
楼主,这个程序您测试过吗?为什么用不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您测试过吗?为什么用不了呢?

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您测试过吗?为什么用不了呢?

测试的芯片是stm32f103c8t6,芯片不同内置存储的地址会有所不同。

网友B:
原理图是stlink的下载方式,我测试的时候是用ttl的下载方式,如果要使用stlink的方式下载想要自信再配置一下。

网友C(2024-04-08):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芯片是stm32f103c8t6,芯片不同内置存储的地址会有所不同。

工程打开之后的默认芯片是STM32F103ZE,改成C8之后好多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工程打开之后的默认芯片是STM32F103ZE,改成C8之后好多报错

由于代码是多个项目拼接的,所以会有一点设置上的问题,但目前ttl的烧录方式的话是测试通过的。

网友D:
大佬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很明显,原图不是我画的,后面画的乱七八糟那个是我画的

网友E(2024-06-01):
楼主,用ttl的下载方式没oled显示,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ttl的下载方式没oled显示,用不了。

可以用的,两个按钮一个是授权模式,一个是读取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两个按钮一个是授权模式,一个是读取模式

我用mcuisp 0.993上传可以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