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两个STM32单片机实验还是有点不能理解代码,希望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

楼主(2023-11-29):
三、实验内容
1、LED点亮实验:
使用GPI0的相关知识,设计基于无限循环架构的嵌入式应用程序,点亮开发板上绿色LED和红色LED;
2、流水灯实验一:
使用GPIO和延时循环,设计基于无限循环架构的嵌入式应用程序,使开发板上的绿色LED和红色LED先后轮流闪烁;
3、按键控制LED实验:
使用GPI0的相关知识,设计基于无限循环架构的嵌入式应用程序,实现以下功能:
1 )当按下WK_UP按键时,开发板上的绿色LED点亮;当释放WK_UP按键时,开发板上的绿色LED熄灭;
2 )当按下KEY1按键时,开发板上的红色LED点亮;当释放KEY1按键时,开发板上
的红色LED熄灭;
3 )当同时按下WK_UP和KEYI按键时,开发板上的红色LED和黄色LED同时点亮;当同时释放WK_UP 和KEY1按键时,开发板上的红色LED和黄色LED同时熄灭。
四、实验硬件设计
图1 LED灯硬件设计图
图2 按键硬件设计图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define DEBUG1
#define DEBUG2
#define DEBUG3

int main(void)
{

    LED_Init();
    delay_init();

    #ifdef DEBUG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点亮红灯
    #endif

    #ifdef DEBUG2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点亮绿灯
    #endif

    #ifdef DEBUG3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lay_ms(100);
    }
    #endif

}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define DEBUG1
#define DEBUG2
#define DEBUG3
int main(void)
{
    LED_Init();
    delay_init();
    KEY_Init();

    while(1)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 (uint8_t)Bit_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5) == (uint8_t)Bit_RESET )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else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 (uint8_t)Bit_SET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5) == (uint8_t)Bit_RESET){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

    delay_ms(100);

    }
}

网友A: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东,看下STM32库函数开发相关例程和注释就明白了。

网友B:
GPIO_ResetBits和setbits是控制灯的亮灭的,delay是延时函数,GPIO_ReadInputDataBit是检测按键输入时IO口的电平。

网友C:
stm32有复位寄存器(GPIOx_BSRR),端口控制寄存器(GPIOx_ODR)
第一个寄存器(GPIOx_BSRR)控制gpio复位,包含引脚复位
第二个寄存器(GPIOx_ODR)给引脚赋值//比如低电平 灯亮,高电平灯灭。
上述程序当中,大部分语句的本质是赋值。有目标地址有数据。比如GPIO_ResetBits最终是在复位寄存器(GPIOx_BSRR)当中某一位写1。让相应端口复位,全复位后的gpio输出寄存器GPIOx_ODR寄存器值为=0x00000000--灯亮。
GPIO_SetBits是在GPIOx_ODR寄存器相应的位写1,比如GPIOx_ODR=0x00000001。最低位高电平,最低位灯灭。
软件delay的本质,是嵌套计量空指令执行时间。比如1个指令周期是1秒,要延时1分钟,就需要执行60个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