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焊了个51单片机,但是烧录程序的时候出了问题有问题

楼主(2023-11-29):
开关点灯会亮,但是程序烧写不进去,求助,谢谢大家!

楼主:
这个是烧录程序的界面

网友A:
应接三根线,少接一根GND

网友B:
不接四根线吗?5V,GND,RX,TX,

网友C:
你少了一根线,是地线。在弄一根杜邦线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烧录程序的界面

最小系统板的DC插头不要接,用4根杜邦线按标识 5V、TxD、RxD、GND连接下载器。下载成功后拔掉杜邦线,插上DC插头,最小系统板即可运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烧录程序的界面

烧录器至少接三根线GND,RX,TX。烧录器5v和3.3v不能用跳线帽短接。点程序下载后要把单片机电源断开在接通。

网友F:
信号要共地

网友G:
5v供电线没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接四根线吗?5V,GND,RX,TX,

楼主单片机已经另外供电了,只需要三根线

网友I:
这个烧录软件没用过,不知道咋样,推荐用STC-ISP烧录软件。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

网友J:
怎么解决的啊,只是波特率没匹配吧,分享一下啊

网友K:
烧录时再上电,GND ,TX,RX,要正确连接,TX,RX交叉互连,试几次就可以了,波特率调低点,成功率高些,可以下载了,再慢慢调高,避免一开始,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网友L:
用11.0592M晶振应该好点

网友M:
需要系统共地,在板子上阴一根GND到下载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