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咪头音频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23-11-29):
大家好,请问这个电路能将咪头采集的声音信号进行放大吗,这mic输出的是最大多少幅值

网友A:
这电路不能用,想玩就网上找一个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不能用,想玩就网上找一个还好。

这个就是网上找的

网友B:
这是 声控灯用的电路,输出是脉冲,不能用于录音或音频放大。

网友C:
Q5基极没有偏置电阻,放大音频会失真。

网友A:
这个是开关电路,不是音频信号放大电路。

网友D:
这种电路效果非常差甚至根本不正常,没有静态点稳定电路,没有负反馈。使用常规的两级串联、静态点稳定和负反馈,效果会很好,可以参考80、90年代的磁带前置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关电路,不是音频信号放大电路。

那我想弄一个音频放大,您能帮助一下吗?怎么在这个电路上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