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积木

楼主(2023-11-29):
这算是共甚么极?!
这个骨干架构有五种玩法,
共基、共集、共射、分相、混合。

网友A:
你想怎么玩?

网友B:
这个完整保留了负半周的波形了,不像共集共射整个输出波形在参考零电位之上。

楼主:
电路千变万化,但基本用法就是这么五种;
单电源电路不一定单管,单管的却通常是单电源,
单电源,除非 变压器或全桥,否则,想要交流输出,就要 阻容耦合。

楼主:
电路不要动,只用插接线来
接地,添加电源、讯号源及负载,或连接其他积木。

网友C:
混合级吧

网友D(2024-06-10):
这个电路可用于开关电源电路,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235457-1.html

网友E:
一共就一个三级管,一共就一个基极, 你说这算 “共基极” 么?  那么他是不是 还共射,共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