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降噪,声波反相抵消的问题

楼主:
室外马达声,能不能录制下来,经过音频处理软件把声音反相后,通过功放播放出来,抵消噪音

或者噪音信号,不经过反相处理,把功放的喇叭正负端子反接,达到反相效果,

这两种降噪的方法,对不对

网友A(2023-11-30):
不行,不能这么简单,声音是多相位的复杂波,你说的降噪原理,只是适合耳机使用

网友B:
楼上说了,声波不是单一频率、相位,

那再先考虑另一个问题:处理得够快么。

网友C:
呵呵,你意淫得不错!自己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D:
高档汽车就有主动降噪,原理跟你这类似,但是要复杂好多,不是简单的回放。

网友E:
《7种可选噪声估计算法的语音滤波_Matlab实现》
http://www.51hei.com/bbs/dpj-23208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