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c(2):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楼主(2023-11-30):
main.c(2):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修改呢?

楼主:
main.c(3):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网友A:
楼主位的错误,正确写法是
sbit bitP=Px^y;
Px必须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可位寻址的字节,不能瞎编,y的值在0~7之间。

沙发的错误,正确写法是
bit P;
至于P在哪里,最后的链接过程才能知道,你不能指定。

网友B:
bit bitP=0;//bit类型只能为0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