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SB转多串口,如何修改COM口的名称

楼主(2023-11-30):
使用了FT4232的USB转4串口芯片,插上电脑后显示四个COM口。能将这四个com口的命名修改吗,不是更改COM口的号。如将 USB Serial Port (COM2)改为MCU Port (COM2)

网友A:
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里面改就行了。

网友B:
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选择串口设备-右键点击属性-选择端口设置-点击高级选项-在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修改的端口号-保存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选择串口设备-右键点击属性-选择端口设置-点击高级选项-在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修改 ...

这个还是修改的端口号,把COM1改为COM2,不是修改的端口名称。

网友B:
修改名称好像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修改名称好像没办法

进入注册表虽然可以修改名称,但无法保存

网友C:
可以的。
你到驱动程序 的  *.inf 文件里面 , 把设备名称改了。
比如 把 CH340XXXX 改成 蓝牙鼠标XXXXXX.
然后删去设备和驱动, 重新加载就可以了。

如果INF文件里面 有多个 配置 需要人工核对改哪个。
系统里面 有可能有驱动【预编译】文件, 最好先删了。

网友D:
这个可能需要修改驱动程序底层或芯片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