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595数码管显示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3-11-30):
从坛上复制的74HC595程序仿真不显示?请帮我看看,谢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s_595    =P2^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b_cp_595   =P2^2;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st_cp_595
sbit  a_cp_595   =P2^1;      //串行移位时钟脉冲  sh_cp_595
extern uchar  datas[6];                         //存放6个数码管的显示数字
uchar  led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0,1,2,3,4,5,6,7,8,9,A,B,C,D,E,F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led_display(void)
{
   uchar i,j;
   bit testb;
   uchar movebit[6];
   uchar test;
   for(i=0;i<6;i++)  //选中数码管
   movebit[ i]=ledcode[datas[ i]];
   delay(1);
   for(i=0;i<6;i++)           //数据移位
   {
      test=movebit[ i];
     for(j=0;j<8;j++)
      {
        testb=test&0x80;
        test=test<<1;
      if(testb)
        {
                ds_595=1;
        }
      else
       {
               ds_595=0;
       }
              a_cp_595=1;
              a_cp_595=0;
     }                                //数据移位
   }
           b_cp_595=0;
           b_cp_595=1;
           b_cp_595=0;
}
void main()
{

    led_display();
          while (1);

}

网友A:
ds被你吃了?

网友B: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HC595_DIO   = P2^0;
sbit HC595_SCLK  = P2^1;
sbit HC595_RCLK  = P2^2;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dis_bu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共阴数码管位码

/******************1ms延时子程序(12MHz)*******************/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25;j>0;j--);
}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Send_595(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HC595_DIO=(dat&0x80)>>7;//由高位到低位赋值数据输出端
                HC595_SCLK = 1;        //移位时钟
                HC595_SCLK = 0;
                dat <<= 1;                        //dat左移一位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Scan()
{
        static uchar i=0;
        Send_595(dis_buf[i]);//向HC595发送位码(共阴数码管)
        Send_595(table[i]);        //向HC595发送段码(共阴数码管)
//        Send_595(~dis_buf[i]);//向HC595发送位码(共阳数码管)
//        Send_595(~table[i]);        //向HC595发送段码(共阳数码管)
        HC595_RCLK = 1;                //锁存输出数据
        HC595_RCLK = 0;
        i++;
        i%=6;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Scan();        //数码管显示函数
                delayms(1);                //延时1ms
        }
}

网友C:
74HC系列芯片不用的输入脚不能悬空,否则会干扰乱码甚至静电击穿。

网友D:
很明显图画错了

网友E: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HC595_DIO   = P2^0;
sbit HC595_SCLK  = P2^1;
sbit HC595_RCLK  = P2^2;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dis_bu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共阴数码管位码
uint secs = 0;
uchar disp[6]= {0};

/******************1ms延时子程序(12MHz)*******************/
void delayms(uint k){
        uint i,j;
        for(i=k;i>0;i--)
                for(j=125;j>0;j--);
}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Send_595(uchar dat){
        uchar i;
        for(i=0; i<8; i++){
                HC595_DIO=(dat&0x80)>>7;        //由高位到低位赋值数据输出端
                HC595_SCLK = 1;                                //移位时钟
                HC595_SCLK = 0;
                dat <<= 1;                                        //dat左移一位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Scan(){
        static uchar i=0;
        Send_595(dis_buf[i]);                //向HC595发送位码(共阴数码管)
        Send_595(table[disp[i]]);        //向HC595发送段码(共阴数码管)
//        Send_595(~dis_buf[i]);                //向HC595发送位码(共阳数码管)
//        Send_595(~table[i]);                //向HC595发送段码(共阳数码管)
        HC595_RCLK = 1;                                //锁存输出数据
        HC595_RCLK = 0;
        i++;
        i%=6;
}

void main(){
        uchar x=0;
        delayms(50);
        while(1){
                DisplayScan();                //数码管显示函数
                delayms(1);                        //延时1ms
                x++;
                if(x==100){
                        x=0;
                        secs++;
                        secs%=65535;
                        disp[0]=0;
                        disp[1]=secs/10000%10;
                        disp[2]=secs/1000%10;
                        disp[3]=secs/100%10;
                        disp[4]=secs/10%10;
                        disp[5]=secs%10;
                }
        }
}

路过,将楼上的代码,改成“活”的,演示一下 —— 硬件连线和楼上相同的。

楼主:
谢谢指导,但不明白25段码&0x80后为什么向右移7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但不明白25段码&0x80后为什么向右移7位呢?

串行数据只能逐位传输,可能由高位到低位亦可能低位到高位,这由器件制造商确定。(dat&0x80)>>7就是取最高位右移7后赋值DIO,传输一位数据,然后dat <<= 1; 如此运行8次,完成由高位到低位将一个字节数据发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串行数据只能逐位传输,可能由高位到低位亦可能低位到高位,这由器件制造商确定。(dat&0x80)>>7就是取最 ...

现在成功了吗?有没有用实物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