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w104单片机的萝丽程序移植到8g1k08a

楼主(2023-11-30):
萝丽的4路遥控开关,为了缩小pcb体积,想移植到DNF8的8g1k上。纯小白,对着程序百度了3天,还是搞不明白。求教万能的网友怎么改才能移植。
#include<STC8G.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
//15w寄存器,8g头文件有,注释掉
//sfr P3M0=0xb2;
//sfr AUXR=0x8e;
//sfr T2H=0xd6;
//sfr T2L=0xd7;
//sfr IE2=0xaf;

/*****************************************************/
//数据标志
sbit LED=P5^5;
sbit IN=P5^4;          //原来是3.5、3.4换8g1k没有这两个

sbit OUT1=P3^3;
sbit OUT2=P3^2;
sbit OUT3=P3^1;
sbit OUT4=P3^0;

u16 time,tt;
u8 reset,n,over=1,t_out;

/******************************************************/
//脉宽测量
void measure()
{
        time=0;
        TL0=0,TH0=0;
        while(!IN);
        TR0=1;
        while(IN);
        TR0=0;
        time=TH0;
        time<<=8;
        time+=TL0;
}

void initial()
{
        P3=0xf0;         //P5口不知道怎么加进来,定时器怎么改
        P3M0=0x2f;
        TMOD=0x01;
        measure();
           measure();
          measure();
           measure();
                measure();
                while(over)                 //上电等正确信号
                {
                        measure();
                        if(time<1300&&time>800)over=0;
                }
}

main()
{
    initial();
        LED=0;
        IE=0x80;
        IE2=0x04;

        while(1)
        {
                 measure();

                if(time>800&&time<2200)
                {
                        if(time>1700)
                        {
                                if(reset)
                                {
                                        n++;
                                        if(n>4)                //5次信号正确再启动
                                        {
                                                n=0,tt=0;

                                                t_out++;
                                                if(t_out>4)t_out=1;
                                                reset=0;
                                                AUXR=0x10;        //打开定时器2
                                        }
                                }
                        }
                        else if(time<1300)                        //低于1.4ms复位
                        {
                                n++;
                                if(n>4)n=0,reset=1;
                        }
                }
                else n=0,reset=0;

        }
}

void et2()interrupt 12
{

        if(t_out==1)                                                          //接通3.3
        {
                OUT1=1,OUT2=0,OUT3=0,OUT4=0;
        }
        else if(t_out==2)                                                          //3.2
        {
                OUT1=0,OUT2=1,OUT3=0,OUT4=0;
        }
        else if(t_out==3)                                                          //3.1
        {
                OUT1=0,OUT2=0,OUT3=1,OUT4=0;
        }
        else if(t_out==4)                                                          //3.0
        {
                OUT1=0,OUT2=0,OUT3=0,OUT4=1;
        }

        tt++;
        if(tt%2==0)LED=!LED;//闪烁LED
        if(tt>30)P3=0xf0,AUXR=0,tt=0,LED=0;         //延时2秒关闭输出
}

网友A:
15w104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没有定时器1。管脚P3.0~P3.5。8g1k08a 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1,没有定时器2。管脚P3.0~P3.3,P5.4~P5.5。只要将两者不同之处改一下即可。
#include<STC8G.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
//15w寄存器,8g头文件有,注释掉
//sfr P3M0=0xb2;
//sfr AUXR=0x8e;
//sfr T2H=0xd6;
//sfr T2L=0xd7;
//sfr IE2=0xaf;

/*****************************************************/
//数据标志
sbit LED= P5^5;
sbit IN = P5^4;          //原来是3.5、3.4换8g1k没有这两个

sbit OUT1=P3^3;
sbit OUT2=P3^2;
sbit OUT3=P3^1;
sbit OUT4=P3^0;

u16 time,tt;
u8 reset,n,over=1,t_out;

/******************************************************/
//脉宽测量
void measure()
{
        time=0;
        TL0=0,TH0=0;
        while(!IN);
        TR0=1;
        while(IN);
        TR0=0;
        time=TH0;
        time<<=8;
        time+=TL0;
}

void initial()
{
        P3&=0xf0;         //P3.0~3.3低电平
        P5|=0x30;         //P5.4~5.5高电平
        P3M0=0x0f;        //P3.0~3.3推挽
        P5M0=0x20;        //P5.4准双向、P5.5推挽
        TMOD=0x11;        //T0、T1工作模式12T
        TL0=0;
        TH0=0;
        TL1=0;
        TH1=0;
        measure();
        measure();
        measure();
        measure();
        measure();
        while(over)                 //上电等正确信号
        {
                measure();
                if(time<1300&&time>800)over=0;
        }
}

void main()
{
        initial();
        LED=0;
        IE=0x80;//开总中断
//        IE2=0x04;//开T2中断
        ET1=1;//开T1中断
        while(1)
        {
                measure();

                if(time>800&&time<2200)
                {
                        if(time>1700)
                        {
                                if(reset)
                                {
                                        n++;
                                        if(n>4)                //5次信号正确再启动
                                        {
                                                n=0,tt=0;
                                                t_out++;
                                                if(t_out>4)t_out=1;
                                                reset=0;
//                                                AUXR=0x10;        //打开定时器2
                                                TR1=1;//打开定时器1
                                        }
                                }
                        }
                        else if(time<1300)                        //低于1.4ms复位
                        {
                                n++;
                                if(n>4)n=0,reset=1;
                        }
                }
                else n=0,reset=0;
        }
}

void et1()interrupt 3
{
        if(t_out==1)                             //接通3.3
        {
                OUT1=1,OUT2=0,OUT3=0,OUT4=0;
        }
        else if(t_out==2)                        //3.2
        {
                OUT1=0,OUT2=1,OUT3=0,OUT4=0;
        }
        else if(t_out==3)                        //3.1
        {
                OUT1=0,OUT2=0,OUT3=1,OUT4=0;
        }
        else if(t_out==4)                        //3.0
        {
                OUT1=0,OUT2=0,OUT3=0,OUT4=1;
        }

        tt++;
        if(tt%2==0)LED=!LED;//闪烁LED
        if(tt>30)
        {
                P3&=0xf0;//停止输出
                P5|=0x30;//
//                AUXR=0;//关闭定时器2
                TR1=0;//关闭定时器1
                tt=0;
                LED=0;//延时2秒关闭输出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w104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没有定时器1。管脚P3.0~P3.5。8g1k08a 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1,没有定时器2。管脚P ...

非常感谢大哥抽空解答,编译固件刷进去还是没反应。刷其他固件能运行,电路和stc-isp设置,keil的设置应该没问题。

原来的设计,上电p5.5亮灯。p5.4输入达到800-1300ms内灭灯,进入工作状态。反复拨动开关改变电平依次p3.3……p3.2……3.1……30……3.3不断循环。

原理不难,看你的代码好像能懂,核对端口设定,没毛病。

刷进去就是没反应,上电,所有io都没电压,包括5.5。5.4接入信号,也没反应。求解?

网友B:
8脚的需要注意8g1k08a的3.0,3.1,3.2管脚电平状态

楼主:
按照大佬的代码编译进去还是没反应。我改了一下,如下,可以受控工作,但问题也严重,上电4个P3直接输出
修改部分如下:
void initial()
{
                                              //P3&=~0xf0;         //P3.0~3.3低电平
                                              //P5|=0x30;         //P5.4~5.5高电平
        P3M0 |= 0x0f; P3M1 &= ~0x0f;
                                              //P3M0=0x0f;        //P3.0~3.3推挽
        P5M0 = 0x20; P5M1 = 0x00;
                                              //P5M0=0x20;       //P5.4准双向、P5.5推挽
        TMOD=0x11;        //T0、T1工作模式12T
        TL0=0;
        TH0=0;
        TL1=0;
        TH1=0;

楼主:
糊里糊涂的改,无缘无故的成功了。
加了一句
void initial()
{
                                              //P3&=~0xf0;         //P3.0~3.3低电平
                                              //P5|=0x30;         //P5.4~5.5高电平
        P3M0 |= 0x0f; P3M1 &= ~0x0f;
                                              //P3M0=0x0f;        //P3.0~3.3推挽
        P5M0 = 0x20; P5M1 = 0x00;
        P3=0xf0;                                    //加了这句
        TMOD=0x11;        //T0、T1工作模式12T
        TL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的需要注意8g1k08a的3.0,3.1,3.2管脚电平状态

的确是这个问题,补了一句低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