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的精度这么差?

楼主(2023-12-01):
数字电位器的精度这么差?
刚在嘉立创查到MCP4161-103E/SN
误差+-20%
我打10K欧 能到8-12k欧?

楼主:
打算做一个485的调光小模块,  买了一个普通调光模块,准备把电位器换成数字的,  不知道思路对不对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思路当然不对,都用上485了肯定是单片机,不用时间调角用电位器太荒唐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07-1.html

网友B:
为什么要用电位器,编码器不好用?还数字电位器,这种东西是脱裤放屁的吧

网友C:
是的,半导体工艺制作电阻很麻烦,当然这是最大误差,可能是最低温最高温相对误差,实际使用不会这么夸张

网友D:
我们可以采用比例电路设计来使用数字电位器,这样电位器的电压输出只取决于数字电位器的步长比,而不取决于数字电位器的电阻容差。

网友E:
看你对器件差值的解读,感觉你应该去美国航天局比较有利于大国崛起,呵呵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数字电位器不就是旋转编码器吗?像EC11输出10,01,11,怎么还有精度这一说?

网友G:
数字电位器A/B/W端口的耐压一般不超过10V哦,精度这种只要你改代码,就算不对,也可以调过来

网友H:
人家在数据手册中59页面就描述了它的用处,作为调节用的,不是作为基准用的
调光用这个,就是转来转去,多此一举

网友I:
数字电位器里面就是一堆串联的电阻,然后用晶体管控制电阻回路。

网友J:
你这个要求又不高能用DAC的,谁会用这玩意,实在不行就pwm也行啊,

网友K:
钱没掏够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电位器,编码器不好用?还数字电位器,这种东西是脱裤放屁的吧

感觉你应用场景用的不多,可能还是学生

网友L:
数字电位器用于输入信号、输出分压后的信号,内部电阻可以偏差较大,但是比例偏差很小的,楼主要的不是数字电位器,而是数字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当然不对,都用上485了肯定是单片机,不用时间调角用电位器太荒唐了。

http://www.51hei.com/bbs/dp ...

可是我是对另一个LED灯带进行调光, 如何控制这个12V的大电流呢?

网友M:
用上串口485,就用PWM或者DAC调节电路电压,或者电流都可以实现,看你是做个呼吸灯还是照明用的。歧具体应用再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上串口485,就用PWM或者DAC调节电路电压,或者电流都可以实现,看你是做个呼吸灯还是照明用的。歧具体应 ...

看来最后只能是PWM+mos管电路,  感谢大神 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电位器,编码器不好用?还数字电位器,这种东西是脱裤放屁的吧

你懂硬件吗,数字电位器是由多个电阻组成由内部电子开关控制的器件(输出是模拟信号),代替手动电位器的,编码器类似与加减计数芯片输出2进制编码信号(输出是数字信号)

网友N:
楼主的意思是想用数字电位器代替可调电位器,只是发现误差比较大而已,其实普通电位器的误差都比较大,

网友O:
要精准一点就试试编码器

网友P:
数字电位器的精度是指其输出值与理论值之间的偏差范围。例如,如果数字电位器标称为10K欧姆,但实际误差为+-20%,那么在理论值10K欧姆的基础上,实际值可能在8K欧姆到12K欧姆之间。这意味着数字电位器的实际输出值可能与标称值相差较大,因此在选择数字电位器时需要考虑其精度和误差范围。

网友Q:
数字电位器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两点:1.电阻两端的最高电压不要超出范围,超出就有可能烧坏,2.数字电位器的电阻功率非常小,只适合做一些电位调整,例如音量等,如果需要做功率调整,应该加运放跟随一下。至于精度的话,因为是半导体工艺实现的电阻,阻值精度都比较一般,可以先校准再使用。

网友R:
如果你有RS485和微控制器,那么更换电位器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使用PWM(硬件或软件)。
但如果使用 PWM 是不可接受的,例如,由于闪烁或产生电磁干扰(对于音频放大器或无线电通信),那么最简单(且非常便宜)的解决方案是经典的电阻 DAC(使用分立电阻)。 对于 16 个输出电压电平,4 个电阻值就足够了 - 1R 2R 4R 8R。
具有大量输出电压电平(用于语音生成 - 例如 256),更容易使用带有 R-2R 电阻器的“梯形”DAC(即仅需要两个值的电阻器)。
即使在你的电路中,电位器调节数百伏的电压,它也会被几个廉价的低功耗高压晶体管和经典电阻DAC所取代——毕竟,它们实际上也是一个“可变电阻器” 。
一般来说,要调节LED的亮度,32个亮度级别就足够了(未经训练的眼睛已经无法区分),即具有5个电阻值的DAC就足够了 - 1R 2R 4R 8R 16R(这是相当现实的)从1%电阻精度范围内选择)。

附言。 发布您的调节器的原理图,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讨论该解决方案。

我为我的语言道歉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A:
如果用半导体做电位器,只能保证比例关系准确,不能保证绝对值准确。如果用金属氧化膜实现,工艺太复杂,芯片就很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