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系列有推荐用的板子吗?

楼主(2023-12-01):
(无正文)

网友A:
野火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可以买安富莱,原子的板子,看野火的教程。

网友C:
淘一个STM32F4的最小系统板, 然后用洞洞板搭建外围电路, LCD, 8266等,一样可以的

网友D:
正点原子

网友E:
STM32F407 某一个宝随便找一家都可以 但是要向客服确认一下有没有例程 没有的话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