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G1K08单片机设计的一款936焊台

楼主:
起源:
以前制作过一台模拟的936焊台,感觉升温慢,控温不准。于是就有了制作一台数控焊台的想法。在市场看到这个调压器(8元)购回,重新绕制变压器,研究单片机,最终就是这样一台,焊台制作完成。总体比较满意,正常使用变压器几乎没有温升,性能稳定。目前还没有出现死机等现象。程序参考了很多网上得程序,在此一并感谢。

性能:
1:恒温100-480可调;
2:修眠;60-999秒可调
3:修眠温度:100-250
4;定时关机;最小为睡眠时间,最大999秒
5:温度修正:-99到+99
6:调温步长(旋转编码器一格数):1-10

特点:
1:线路简单,成本低
2:采用0.56寸3位LED红色数码管,显示清晰
3:元器件均为常见器件,获得容易
4:功率大(取决于变压器),本机最大实测65W
5:用洞洞板手工焊接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主程序: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ain.h"

void main(void) {

        Init_IO();
        Ext_init();
        Adc_Init();
        Timer0Init();   //监视EC11中间按键
        Timer1Init();    //计数器
        Timer2Init();    //Sleep计数器
        UART_init();                                                 //        波特率:9600 /22.1184MHZ

        beep=0;        Beep_One();
        EA = 1;
        Read_Eeprom();   //读出EEPROM数据
        TM1651_Light(LIGHT_NORMAL);   //开亮度LIGHT_NORMAL
        Time1_count = STime; //延时1S  防止开机进入中断
        EA = 1;
        while (1) {

                Get_Temperature(1);          //获取当前936温度,在变量ActualTemperature中
                if(T936_ActualTemperature>1000){
                        Power_OFF();    //关机
                        Display_Err();
      return;
                }

                switch (Key()) {
                        case Single_click: {                      //Single_click:
                                S936_FLAG = ~S936_FLAG;
                                if (!S936_FLAG) {  //开机
                                        Ms_count = 0;
                                        Sleep_Flag = 1;
                                        Time2_count = 0;
                                }
                                Beep_One();
                        }
                        break;
                        case Double_click: {                      //Double_click:
                                T936_SetTemperature = Double_Click_Temp;
                                TM1651_NUM(T936_SetTemperature);
                                Beep_One();
                                Delay_ms(1000);
                        }
                        break;

                        case Long_click: {                        //Long_click:打开设置菜单
                                Beep_One();
                                S936_State = S936_FLAG; //保存当前开关机状态
                                Power_OFF();    //关机
                                Delay_ms(500);
                                Menu();     //打开设置菜单
                                Beep_One();
                                Delay_ms(1000);
                                S936_FLAG = !S936_State;                //恢复原开关机状态
                        }
                        break;
                }

                if (Right_one == 1) { //增加
                        Time1_count=500;
                        Right_one = 0;
                        if (T936_SetTemperature < TEMPER_HIGH) {
                                T936_SetTemperature = T936_SetTemperature + Step;
                        }
                }
                if (Left_one == 1) { //减少
                        Time1_count=500;
                        Left_one = 0;
                        if (T936_SetTemperature > TEMPER_LOW) {
                                T936_SetTemperature = T936_SetTemperature - Step;
                        }
                }

                if (Time1_count){
                        TM1651_NUM(T936_SetTemperature);
                }
                else {
                        if (S936_FLAG) {        //Power OFF
                                Display_OFF();
                                //                        Ms_count=0;
                                //                        Sleep_Flag=1;
                                //     Time2_count=0;
                                Power_OFF();
                        } else {               //Power On
                                TEMP();
                        }
        }
}

//初始化各端口
void Init_IO(void) {
    P1M0 = 0x01; P1M1 = 0x02;    //1.0 推挽,1.1高阻
    P3M0 = 0x00; P3M1 = 0x00;   //3.7 推挽
    P5M0 = 0x20; P5M1 = 0x00;    //5.5 推挽
}

void TEMP(void) {

        if (Sleep_Flag == 0) {
                Temp_SetTemperature =Sleep_Temperature + Temperature_Compensation;
                Display_SLP();
        } else {
                Temp_SetTemperature =  T936_SetTemperature + Temperature_Compensation;

                //稳定温度显示
                if ( abs(T936_ActualTemperature - Temp_SetTemperature) <8)
                        TM1651_NUM(Temp_SetTemperature);       //显示设置温度
                else
                        TM1651_NUM(T936_ActualTemperature);    //显示当前温度
        }

        if (T936_SetTemperature > T936_ActualTemperature)  {
                Power_ON();        //打开936Power_ON()
                return;
        }        else {
                Power_OFF();
        }
}

void Menu(void) {

        u8 Num = 0;
        u8 Menu_Digital = 0;
        u8 Menu_Mnu[4];

        Delay_ms(300);

        while (1) {
                switch (Key()) {
                        case Single_click: {    //Single_click:
                                Menu_Digital++;
                                if (Menu_Digital > Menu_Num)
                                        Menu_Digital = 1;
                                Beep_One();
                                Num = 0;
                        }
                        break;

                        case Double_click: {      //Double_click:恢复默认设置,

                                T936_SetTemperature =320;
                    Sleep_Time = 60;
                          Sleep_Temperature = 120;
                          PowerOff_Time = 120;
                    Temperature_Compensation=0;
                                Step=5;
                                TM1651_NUM(8888);
                                Beep_One();
                                Delay_ms(1000);
                        }
                        break;

                        case Long_click: {   //Long_click:退出设置,数据数据写入EEPROM
                                Save_Eeprom();
                                return;
                        }
                        break;
                }
                switch (Menu_Digital) {
                        case 1: {   //显示调温:-1-
                                if (Num == 0) {
                                        Menu_Mnu[1] = 18;   //- 号
                                        Menu_Mnu[2] = 1;
                                        Menu_Mnu[3] = 18;   //- 号
                                        TM1651_LED(Menu_Mnu);
                                        Delay_ms(500);
                                }
                                Num = 1;

                                if (Right_one == 1) {
                                        Right_one = 0;
                                        if (T936_SetTemperature < TEMPER_HIGH) {
                                                T936_SetTemperature = T936_SetTemperature + 1;
                                        }
                                }
                                if (Left_one == 1) {
                                        Left_one = 0;
                                        if (T936_SetTemperature > TEMPER_LOW) {
                                                T936_SetTemperature = T936_SetTemperature - 1;
                                        }
                                }
                                TM1651_NUM(T936_SetTemperature);

                        }
                        break;

                        case 2: {   //显示Sleep时间:-2-
                                if (Num == 0) {
                                        Menu_Mnu[1] = 18;
                                        Menu_Mnu[2] = 2;
                                        Menu_Mnu[3] = 18;   //消隐
                                        TM1651_LED(Menu_Mnu);
                                        Delay_ms(500);
                                }
                                Num = 1;

                                if (Right_one == 1) {
                                        Right_one = 0;
                                        if (Sleep_Time < SLEEP_TIMPER_HIGH) {
                                                Sleep_Time = Sleep_Time + 1;
                                        }
                                }
                                if (Left_one == 1) {
                                        Left_one = 0;
                                        if (Sleep_Time > SLEEP_TIMPER_LOW) {
                                                Sleep_Time = Sleep_Time - 1;
                                        }
                                }
                                TM1651_NUM(Sleep_Time);
                        }
                        break;

                        case 3: {   //显示Sleep温度:-3-
                                if (Num == 0) {
                                        Menu_Mnu[1] = 18;
                                        Menu_Mnu[2] = 3;
                                        Menu_Mnu[3] = 18;   //消隐
                                        TM1651_LED(Menu_Mnu);
                                        Delay_ms(500);
                                }
                                Num = 1;

                                if (Right_one == 1) {
                                        Right_one = 0;
                                        if (Sleep_Temperature < SLEEP_TEMPER_HIGH) {
                                                Sleep_Temperature = Sleep_Temperature + 1;
                                        }
                                }
                                if (Left_one == 1) {
                                        Left_one = 0;
                                        if (Sleep_Temperature > SLEEP_TEMPER_LOW) {
                                                Sleep_Temperature = Sleep_Temperature - 1;
                                        }
                                }
                                TM1651_NUM(Sleep_Temperature);

                        }
                        break;

                        case 4: {   //显示Power_off时间:-4-

                                if (Num == 0) {
                                        Menu_Mnu[1] = 18;
                                        Menu_Mnu[2] = 4;
                                        Menu_Mnu[3] = 18;   //消隐
                                        TM1651_LED(Menu_Mnu);
                                        Delay_ms(500);
                                }
                                Num = 1;

                                if (PowerOff_Time < Sleep_Time)
                                        PowerOff_Time = Sleep_Time;
                                if (Right_one == 1) {
                                        Right_one = 0;
                                        if (PowerOff_Time < PowerOff_TIME_HIGH) {
                                                PowerOff_Time = PowerOff_Time + 1;
                                        }
                                }
                                if (Left_one == 1) {
                                        Left_one = 0;
                                        if (PowerOff_Time > (Sleep_Time + 60)) {
                                                PowerOff_Time = PowerOff_Time - 1;
                                        }
                                }
                                TM1651_NUM(PowerOff_Time);

                        }
                        break;

                        case 5: {   //936温度修正数:-5-

                                if (Num == 0) {
                                        Menu_Mnu[1] = 18;
                                        Menu_Mnu[2] = 5;
                                        Menu_Mnu[3] = 18;   //消隐
                                        TM1651_LED(Menu_Mnu);
                                        Delay_ms(500);
                                }
                                Num = 1;

                                if (Right_one == 1) {
                                        Right_one = 0;
                                        if (Temperature_Compensation < TEMPERATURE_COMPENSATION_HIGH) {
                                                Temperature_Compensation++;
                                        }
                                }
                                if (Left_one == 1) {
                                        Left_one = 0;
                                        if (Temperature_Compensation > TEMPERATURE_COMPENSATION_LOW) {
                                                Temperature_Compensation--;
                                        }
                                }
                                TM1651_NEGATIVE_NUM(Temperature_Compensation);
                        }
                        break;
                        case 6: {   //调温步数:-6-
                                if (Num == 0) {
                                        Menu_Mnu[1] = 18;
                                        Menu_Mnu[2] = 6;
                                        Menu_Mnu[3] = 18;   //消隐
                                        TM1651_LED(Menu_Mnu);
                                        Delay_ms(500);
                                }
                                Num = 1;

                                if (Right_one == 1) {
                                        Right_one = 0;
                                        if (Step < STEP_HIGH) {
                                                Step++;
                                        }
                                }
                                if (Left_one == 1) {
                                        Left_one = 0;
                                        if (Step > STEP_LOW) {
                                                Step--;
                                        }
                                }
                                TM1651_NUM(Step);
                        }
                        break;
                }
        }
}

void Get_Temperature(u8 channel) {
        u8 i, j;
        u16 ADC[Result_n], result;

        for (i = 0; i < Result_n; i++){ //取Result_n(main.h)次转换ADC结果
                ADC[i] = Get_ADC12bitResult(channel);
//                Delay_us(20);
        }

        // 对结果进行排序
        for (i = 0; i < Result_n - 1; i++) {
                for (j = 0; j < Result_n - 1 - i; j++) {
                        if (ADC[j] < ADC[j + 1]) {
                                result = ADC[j];
                                ADC[j] = ADC[j + 1];
                                ADC[j + 1] = result;
                        }
                }
        }

        //去掉最大和最小的后平均
        T936_ActualTemperature = 0;
        for (i = 1; i < Result_n - 1; i++) {
                T936_ActualTemperature = T936_ActualTemperature + ADC[i];
        }
        T936_ActualTemperature = T936_ActualTemperature / (Result_n - 2);
//        T936_ActualTemperature = (2.5699 * T936_ActualTemperature - 395.18);
        T936_ActualTemperature = (2.4773 * T936_ActualTemperature - 312.75);
}

//测试程序,Led闪
void Led_Light(void) {
        Led_Red = 0;
        Delay_ms(1000);
        Beep_One();
        Led_Red = 1;
        Delay_ms(1000);
}

//@函数名: Ext_init
// @描  述:中断初始化 中断0,1,2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void Ext_init(void) {
//        IT0 = 1;            //外部中断0跳变(下降沿或上升沿)中断。为1时(下降沿)电平中断
        IT1 = 1;            //外部中断0跳变(下降沿或上升沿)中断。为1时(下降沿)电平中断

//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0
        EX1 = 1;            //使能外部中断1

//        EA = 1;             //使能全局中断
}

//****************外部中断0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0,触发时,
        EX0 = 0;
        Delay_us(20);
        Beep_One();
        if (Encoderb == 1) {
                Delay_us(20);
                if (Encodera == 1) {
                        Right_one = 1;
                } else {
                        Left_one = 1;
                }
        } else {
                Delay_us(20);
                if (Encodera == 0) {
                        Right_one = 1;
                } else {
                        Left_one = 1;
                }
        }
        Beep_One();

        IE0 = 0;  //清除中断标志,消除二次进入中断

        EX0 = 1;
}

//****************外部中断1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       //外部中断1,触发时,
        EX1 = 0;
        Delay_us(20);
        Beep_One();
        if (Encoderb == 1) {
                if (Encodera == 1) {
                        Right_one = 1;
                } else {
                        Left_one = 1;
                }
        } else {
                if (Encodera == 0) {
                        Right_one = 1;
                } else {
                        Left_one = 1;
                }
        }
        Beep_One();
        IE1 = 0;  //清除中断标志,消除二次进入中断
        EX1 = 1;
}

void Timer0Init(void) { //1毫秒@11.0592MHz  1ms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1Init(void) {        //1毫秒@11.0592MHz 1ms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

void Timer2Init(void) { //1毫秒@11.0592MHz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

        IE2 |= 0x04;               //开定时器2中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监视EC11中间按键
        static unsigned int T0Count, T1Count;

        T0Count++;
        if (T0Count >= 20) {                                //每20ms扫描一次按键
                T0Count = 0;
                Loop_Key();
        }
        if (OnceKey) {
                T1Count++;
                if (T1Count >= 215) {                //单击后230ms按键值判断时间(可调节参数T1Count)
                        T1Count = 0;
                        if (OnceKey == 2) {                //按键按下2次后给按键赋值

                                OnceKey = 0;
                                T1Count = 0;
                                Key_KeyNumber = Double_click;

                        } else if (OnceKey == 1) {        //按键按下1次后给按键赋值

                                OnceKey = 0;
                                T1Count = 0;
                                Key_KeyNumber = Single_click;
                        }
                }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计时器
        if (Time1_count > 0)
                Time1_count--;
}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12 {

        if (Sleep_Ctrl == 1) {           //Sleep开始计时
                Ms_count++;
                if (Ms_count >= 38300) { //毫秒计数,到1000记一秒  38300
                        Ms_count = 0;       //秒清零
                        Time2_count++;      //增加1S

                        if (Time2_count >= Sleep_Time) {
                                Sleep_Flag = 0;  //休眠
                                if (Time2_count >= PowerOff_Time) {
                                        S936_FLAG = 1; //软关机
                                        Sleep_Flag = 1; //解除休眠
                                        Time2_count = PowerOff_Time + 10; //Time2_count不再增加
                                }
                        }
                }
        } else { //清除Sleep
                Ms_count = 0;
                Time2_count = 0;
                Sleep_Flag = 1;   //解除休眠
        }
}

u8 Key(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中间变量Temp,便于赋值一次消零
        Temp = Key_KeyNumber;
        Key_KeyNumber = 0;
        return Temp;
}

/*******************************************************************************
* 函 数 名         : Loop_Key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EY1是否按下
*******************************************************************************/

void Loop_Key(void) {

        LastKey = NowKey;                                                        //LastKey:上一次的按键值
        NowKey = !KEY1;                                                //NowKey:当前的按键值

        if (LastKey) {                                                        //当按键按下时开始计时
                KeyNumber = LastKey;
                KeyTime++;
                if (KeyTime < 50 && NowKey == 0) {                //如果按键的时间小于500ms
                        KeyTime = 0;
                        OnceKey++;                                                //OnceKey每松手一次加1
                } else if (KeyTime >= 20 && NowKey) {        //如果按键时间大于500ms且现按键还在按下

                        if (LastKey == 1) {
                                Key_KeyNumber = Long_click;   //给按键赋值
                        }
                }
                if (NowKey == 0 && LastKey && KeyTime >= 25) { //防止长按后立即被当成短按再次赋值
                        Key_KeyNumber = 0;
                        KeyTime = 0;
                }
        }
}

void Beep_One(void) {
        beep = ~beep;
        Delay_ms(1);
        beep = ~beep;
}

void Save_Eeprom(void) {
        EEPROM_write_n(ADDRESS_TEMPERATURE, T936_SetTemperature, 8);        //写入设置温度到EEPROM
        EEPROM_write_n(ADDRESS_SLEEP_TIME, Sleep_Time, 8);                  //写入SLEEP时间到EEPROM
        EEPROM_write_n(ADDRESS_SLEEP_TEMPERATURE, Sleep_Temperature, 8);    //写入SLEEP温度到EEPROM
        EEPROM_write_n(ADDRESS_POWEROFF_TIME, PowerOff_Time, 8);      //写入软关机时间到EEPROM
  EEPROM_write_n(ADDRESS_TEMPERATURE_COMPENSATION, Temperature_Compensation, 8);  //936温度修正数
  EEPROM_write_n(ADDRESS_STEP, Step, 8);  //温度步数
}

void Read_Eeprom(void) {
        T936_SetTemperature = EEPROM_read_n(ADDRESS_TEMPERATURE, 8);
        Sleep_Time = EEPROM_read_n(ADDRESS_SLEEP_TIME, 8);
        Sleep_Temperature = EEPROM_read_n(ADDRESS_SLEEP_TEMPERATURE, 8);
        PowerOff_Time = EEPROM_read_n(ADDRESS_POWEROFF_TIME, 8);
        Temperature_Compensation = EEPROM_read_n(ADDRESS_TEMPERATURE_COMPENSATION, 8);
        Step=EEPROM_read_n(ADDRESS_STEP, 8);
}

pdf格式的原理图:
hex文件:
源码:无

网友A(2023-12-01):
非常不错,有空也搞个玩玩。。。。

网友B:
手头有坏的936,也有STC8G1K08-TSSOP20,争取这个月也做出成品来。

网友C:
请问楼主做这个焊台是用哪款发热芯的?A1321还是A1322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做这个焊台是用哪款发热芯的?A1321还是A1322的?

是A1321

网友C:
楼主数码管是共阳的吗?

网友C:
编译的时候总是出错?楼主能发个完成的工程或编译好的文件测试一下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译的时候总是出错?楼主能发个完成的工程或编译好的文件测试一下吗?谢谢!

这只是主程序,还有不少模块。像显示、存储、调试、模数转换等,这基本是基础模块,不同单片机、旋转编码器、数码管等是不同的。即使给你,和你的硬件电路可能不同还要修改程序的。如果你需要某些模块可以提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数码管是共阳的吗?

这是共阳数码管,用TM1651。共阴用TM1650。

网友E:
很想用stc的监控板,添加按键、nmos或者可控硅,改造成烙铁控制器。

网友F:
对小白来说 太复杂了

网友G:
改了咋不改到底把可控硅改成MOS管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我做了一块板子,没接手柄,也没用AC24V,用5V。能下载程序,数码管没有显示,但蜂鸣器会嘀嘀的响,声音小,拧电位器也会响一下。可能有哪些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我做了一块板子,没接手柄,也没用AC24V,用5V。能下载程序,数码管没有显示,但蜂鸣器会嘀 ...

管脚要接对,单片机型号要对。

网友C:
楼主你发的这个HEX文件是对应电路图哪个版本的?你电路图中有两个版本的。另外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共阳数码管,用TM1651。共阴用TM1650。

第二幅电路图应该是用共阴数码管的吧?电路图上的显示芯片是否标注有误?按你的说法应该是用TM1650的

网友C:
另外5V供电部分电路感觉有些问题,请问是用AC24V整流降压来产生5V供电的吗?电路中用1个117来直接降压可能有问题吧?查了一下1117-5V耐压只有18V,如果经AC24整流出来的电压直接加在117-5V上会烧117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外5V供电部分电路感觉有些问题,请问是用AC24V整流降压来产生5V供电的吗?电路中用1个117来直接降压可能 ...

是变压器的另一个绕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发的这个HEX文件是对应电路图哪个版本的?你电路图中有两个版本的。另外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就是这个TM1651,共阳的数码管。

网友C:
我用24V变压器试了一下,整流滤波后大概去到30V左右,直接用117-5V的芯片不会烧吗?楼主是另外用一个5V的独立供电的吧?

网友D:
是独立交流8V供电,用24降到5V压差太大。

网友C:
楼主这款936控制板除了适用于24V变压器供电,能否适用于24V直流供电的?

网友D(2023-12-31):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款936控制板除了适用于24V变压器供电,能否适用于24V直流供电的?

那要改可控硅为MOS管及相应电路,那不如直接上T12。

网友H(2024-04-24):
楼主的图没看到有过零检测电路呢?可控硅不用过零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图没看到有过零检测电路呢?可控硅不用过零触发?

调温依靠可控硅导通时间

网友I:
这个ADC没放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个ADC没放大?

这个截图没有,见下载的图。

网友J(2025-05-28):
这个很好,值得学习仿制

网友K:
大佬动手能力超强呀,有空试试复刻一个

网友L:
好有空我来画PCB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M:
RE: 基于STC8G1K08单片机设计的一款936焊台 [修改]

网友N(2025-07-26):
好是好,可惜没有完整的源码

网友O(2025-12-10):
非常实用,收藏起来有空慢慢看。

网友P:
利害,,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