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库中的中断配置和控制函数在哪个地方c或h文件?

楼主(2023-12-01):
如题,HAL库中的中断配置和控制函数在哪个地方?
注意:不是中断回调函数。

网友A:
不知所云,说得明白些。

网友B:
NVIC并不是STM32 peripherals,而是ARM提供的Cortex-M内核的一部分,,,所以到哪里找就应该知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IC并不是STM32 peripherals,而是ARM提供的Cortex-M内核的一部分,,,所以到哪里找就应该知道了吧。

stm32f1xx_it.c是集成中断服务函数,这个我就知道。中断的配置在哪里,真的还不知道。

网友C:
看你的列表,你应该就没有使用任何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f1xx_it.c是集成中断服务函数,这个我就知道。中断的配置在哪里,真的还不知道。

看了文件名stm32就不是你想找的。

网友D:
你把这个stm32f1xx_it.c展开,里面没有同名的.h文件吗,你是不是说的初始化设置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这个stm32f1xx_it.c展开,里面没有同名的.h文件吗,你是不是说的初始化设置这些

stm32f1xx_it.h: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stm32f1xx_it.h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the headers of the interrupt handlers.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STM32F1xx_IT_H
#define __STM32F1xx_IT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Exported types ------------------------------------------------------------*/
/* USER CODE BEGIN ET */

/* USER CODE END ET */

/* Exported constants --------------------------------------------------------*/
/* USER CODE BEGIN EC */

/* USER CODE END EC */

/* Exported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EM */

/* USER CODE END EM */

/* Exported functions prototypes ---------------------------------------------*/
void NMI_Handler(void);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void SVC_Handler(void);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USER CODE BEGIN EFP */

/* USER CODE END EFP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STM32F1xx_IT_H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列表,你应该就没有使用任何中断

是的,除了系统默认开启的中断外,其他的都没有。

网友B:
我再说一遍,中断配置和控制并不是ST公司提供的STM32的功能,你去查STM32的资料,或者找库文件里面带有stm32字样文件名的文件,是找不到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

中断配置和控制是ARM提供的Cortex-M3内核的功能,如果要看书,去看《Cortex-M3权威指南》,如果要在库文件里面找,只能在CMSIS那部分找得到。我随便打开一个项目,发现这些功能在core_cm3.h里面定义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库,自己用IDE的find in files功能搜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再说一遍,中断配置和控制并不是ST公司提供的STM32的功能,你去查STM32的资料,或者找库文件里面带有stm3 ...

这样说就很明了了。不知道是自己水平有限还是真的没有,我在所有的.c.h中找不到中断配置的原型(特别是中断号为负数的中断),只能找到一些关闭或开启中断有通用函数,例如:void HAL_NVIC_EnableIRQ(IRQn_Type IRQn)、void HAL_NVIC_DisableIRQ(IRQn_Type IRQn)、__disable_irq()、 __enable_i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