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数码管显示的同时能输出PWM吗?

楼主(2023-12-01):
多位数码管显示的同时能输出PWM吗?请问高手,能编写出这样的代码吗?

网友A:
51?32?51曾经回复过一个按键调节占空比3位数码管显示的,不过先看看热闹再说。

网友B:
在很多应用中,多位数码管显示是非常小的一个功能,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C:
可以,但只能输出一个PWM

网友D:
多位数码管显示的“多位”是多少?PWM频率有多高?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PWM100Hz,0~100/占空比可调没有问题。

网友E:
可以用专门的数码管驱动IC如TM1637,几毛钱一颗,可以节省很多MCU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