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c文件单片机烧录

楼主(2023-12-01):
大佬们,多个.c文件怎么用stc往51单片机里烧录啊?在网上也没查到

网友A:
你先把多个c文件构成一个project,然后生成hex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B:
c文件仅仅是源程序,一般由多个C文件和使用的头文件"H"组成一个工程,工程需要编译生成HEX或者BIN文件后才能烧录到单片机,正常来说不管几个C文件只要是在一个工程集合中只产生一个目标文件就是HEX或者BIN,这和项目是单个C还是多个C没有关系。

网友C:
建立一个工程文件,把所有C程序放入到一个工程中,相互由主程序建立逻辑关系后,编译正确后产生目标代码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D:
不论有几个.c文件,经编译后只有一个.hex文件。下载器加载烧录的是.hex文件。想一次烧录互不关联的程序各自运行,目前还没有发现有这种方法。

网友E:
不是烧录C文件,而是要把C通过编译软件编译成功生成HEX文件,这时烧录入单片机才有效,当然前提是你的C是可运行的程序,编译又成功的才行,当然单片机要对应

网友F:
一个主入口函数。。。。不管多少个源文件,编译成.obj,再链接转换成一个bin/hex

网友G:
学会用开发软件,就知道什么是目标烧录文件,51一般是HEX格式。也有转成BIN格式的

网友H:
.c  文件是不能直接烧录的, 需要调用编译后生成.HEX 或.BIN 文件后才能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