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
这是什么问题呢?不说周期性吧,会隔一段时间出现一段,一包数据分成了两段发,关键是,每次都是在图片那个地方截断然后发第二包

网友A(2023-12-02):
发送没问题,是你串口助手判断数据帧间隔太小。

网友B:
可以将超时时间加大,或者查一下程序中其他线程是否打断了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C:
可能是其它中断程序打断了发送序列,如果是串口中断发送,可把串口中断优先级调高

网友D:
串口助手判断数据帧间隔太小

网友E:
换相串口助手试试,你是用电脑发的,还是用的单片机?

网友F:
每次都是收的部分断开,应该是串口间隔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