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BTN7960B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3-12-01):
2号3号引脚上为什么要串10K电阻

6号引脚的反馈如何使用,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使用缓冲器去控制2号脚,而3号脚能直接连单片机

网友A:
7960是一个支持大电流输出的半桥电机驱动芯片,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很耐操的单路PWM功率放大器,它有一个供电引脚(VCC:-0.3~45V;),一个功率输出引脚(接电机,输出PWM,高电平为供电引脚的输入电压),一个逻辑输入引脚(兼容3.3V、5V两种逻辑电平),一个使能引脚、一个压摆率控制引脚。
2脚为信号输入,接单片机输出的方波信号。接电阻为了限流,接缓冲器为了隔离,避免烧坏单片机。
3脚为芯片的使能(选通)引脚。接电阻也是为了限流,不接缓冲器是因为此脚兼容3.3V/5V逻辑电平,不会损坏单片机。
6脚为电流检测。电流过大时,R27电阻上的电压会升高,连接的单片机检测IO检测到高电平时,做相应处理如降低功率或者关断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60是一个支持大电流输出的半桥电机驱动芯片,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很耐操的单路PWM功率放大器,它有一个供电 ...

在不同的电压下R26和R27的阻值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