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个单片机代码改成具有加减乘除的计算器

楼主(2023-12-01):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P2^2;
sbit ADDR1=P2^3;
sbit ADDR2=P2^4;
sbit ADDR3=P2^5;
sbit ENLED=P2^6;
sbit KEY_IN_1=P1^3;
sbit KEY_IN_2=P1^2;
sbit KEY_IN_3=P1^1;
sbit KEY_IN_4=P1^0;
sbit KEY_OUT_1=P1^7;
sbit KEY_OUT_2=P1^6;
sbit KEY_OUT_3=P1^5;
sbit KEY_OUT_4=P1^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
unsigned char LedBuff[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Map[4][4]={
        {0x31,0x32,0x33,0x26},
        {0x34,0x35,0x36,0x35},
        {0x37,0x38,0x39,0x28},
        {0x30,0x1B,0x0D,0x27}
        };
unsigned char KeySta[4][4]={
{1,1,1,1},{1,1,1,1},{1,1,1,1},{1,1,1,1}
};

void KeyDriver();

void main()
{
        ENLED=0;
        ADDR3=1;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A=1;
        ET0=1;
        TR0=1;
        LedBuff[0]=LedChar[0];
while(1)
{
        KeyDriver();
        }
}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long num)
{
        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6];
        for(i=0;i<6;i++)
        {
        buf[i]=num%10;
                num=num/10;
        }
        for(i=5;i>=1;i--)
        {
                if(buf[i]==0)
                        LedBuff[i]=0xFF;
                else
                        break;
        }
        for(;i>=0;i--)
        {
                LedBuff[i]=LedChar[buf[i]];
        }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static unsigned long result=0;
        static unsigned long addend=0;

        if((keycode>=0x30)&&(keycode<=0x39))
        {
                addend=(addend*10)+(keycode-0x30);
                ShowNumber(addend);
        }
        else if(keycode==0x26)
        {
                result += addend;
                addend=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code==0x0D)
        {
                result += addend;
                addend=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code==0x1B)
        {
                addend=0;
                result=0;
                ShowNumber(addend);

}
}
void KeyDriver()
{
unsigned char i,j;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4][4]={
        {1,1,1,1},{1,1,1,1},{1,1,1,1},{1,1,1,1}
};
        for(i=0;i<4;i++)
        {
                for(j=0;j<4;j++)
                {
                        if(backup[i][j] != KeySta[i][j])
                        {
                                if(backup[i][j] !=0)
                                {
                                        KeyAction(KeyCodeMap[i][j]);
                                        }
                                        backup[i][j]=KeySta[i][j];
                                }
                        }
                }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4]={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keybuf[keyout][0]=(keybuf[keyout][0]<<1)|KEY_IN_1;
                keybuf[keyout][1]=(keybuf[keyout][1]<<1)|KEY_IN_2;
                keybuf[keyout][2]=(keybuf[keyout][2]<<1)|KEY_IN_3;
                keybuf[keyout][3]=(keybuf[keyout][3]<<1)|KEY_IN_4;

                for(i=0;i<4;i++)
                {
                        if((keybuf[keyout][i]&0x0F)==0x00)
                        {
                                KeySta[keyout][i] = 0;
                                }
                        else if((keybuf[keyout][i]&0x0F)==0xFF)
                        {
                                KeySta[keyout][i] = 1;
                                }
                        }
                  keyout++;
                        keyout=keyout&0x03;
                        switch(keyout)
                        {
                                case 0:KEY_OUT_4=1;KEY_OUT_1=0;break;
                                case 1:KEY_OUT_1=1;KEY_OUT_2=0;break;
                                case 2:KEY_OUT_2=1;KEY_OUT_3=0;break;
                                case 3:KEY_OUT_3=1;KEY_OUT_4=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Led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0=0xFF;
                                switch(i)
                                {
                                case 0:ADDR2=0;ADDR1=0;ADDR0=0;i++;P0=LedBuff[0];break;
                                case 1:ADDR2=0;ADDR1=0;ADDR0=1;i++;P0=LedBuff[1];break;
                                case 2:ADDR2=0;ADDR1=1;ADDR0=0;i++;P0=LedBuff[2];break;
                                case 3:ADDR2=0;ADDR1=1;ADDR0=1;i++;P0=LedBuff[3];break;
                                case 4:ADDR2=1;ADDR1=0;ADDR0=0;i++;P0=LedBuff[4];break;
                                case 5:ADDR2=1;ADDR1=0;ADDR0=1;i=0;P0=LedBuff[5];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7;
                LedScan();
                KeyScan();
        }

网友A:
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static unsigned long operand1 = 0;  // 第一个操作数
    static unsigned long operand2 = 0;  // 第二个操作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operator = 0;   // 操作符,1代表加法,2代表减法,3代表乘法,4代表除法
    static bit inputSecondOperand = 0;   // 标记是否输入第二个操作数

    if (keycode >= 0x30 && keycode <= 0x39)  // 数字键
    {
        if (!inputSecondOperand)
        {
            operand1 = operand1 * 10 + (keycode - 0x30);
            ShowNumber(operand1);
        }
        else
        {
            operand2 = operand2 * 10 + (keycode - 0x30);
            ShowNumber(operand2);
        }
    }
    else if (keycode == 0x26)  // 加法
    {
        operator = 1;
        inputSecondOperand = 1;
    }
    else if (keycode == 0x35)  // 减法
    {
        operator = 2;
        inputSecondOperand = 1;
    }
    else if (keycode == 0x28)  // 乘法
    {
        operator = 3;
        inputSecondOperand = 1;
    }
    else if (keycode == 0x27)  // 除法
    {
        operator = 4;
        inputSecondOperand = 1;
    }
    else if (keycode == 0x0D)  // 等号
    {
        unsigned long result = 0;
        switch (operator)
        {
            case 1:  // 加法
                result = operand1 + operand2;
                break;
            case 2:  // 减法
                result = operand1 - operand2;
                break;
            case 3:  // 乘法
                result = operand1 * operand2;
                break;
            case 4:  // 除法
                if (operand2 != 0)
                {
                    result = operand1 / operand2;
                }
                else
                {
                    // 处理除数为0的情况
                }
                break;
            default:
                break;
        }

        operand1 = result;
        operand2 = 0;
        inputSecondOperand = 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 (keycode == 0x1B)  // 清零
    {
        operand1 = 0;
        operand2 = 0;
        operator = 0;
        inputSecondOperand = 0;
        ShowNumber(0);
    }
}

需要修改KeyAction函数,以便能够实现加、减、乘、除等操作。试试,不知道能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