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1K28单片机温度为什么没有显示?哪里错了

楼主(2023-12-01):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8H1K24为主控芯片的STC8H实验箱9进行编写测试

4位数码管显示,显示范围-40度-160度

下载时钟选择 6 MHZ   adc为P17

******************************************/

#include <STC8H.h>

code unsigned char DuanMa[]={        //段码P27-P20分别对应a-h
        0x03,/*0*/
        0x9F,/*1*/
        0x25,/*2*/
        0x0D,/*3*/
        0x99,/*4*/
        0x49,/*5*/
        0x41,/*6*/
        0x1F,/*7*/
        0x01,/*8*/
        0x09,/*9*/};

//电子温度表测量范围-40-120度
//MF52E 10K at 25, B = 3950, ADC = 12 bits
code unsigned int DuiZhaoBiao[]={//对照表
        140,    //;-40  0
        149,    //;-39  1
        159,    //;-38  2
        168,    //;-37  3
        178,    //;-36  4
        188,    //;-35  5
        199,    //;-34  6
        210,    //;-33  7
        222,    //;-32  8
        233,    //;-31  9
        246,    //;-30  10
        259,    //;-29  11
        272,    //;-28  12
        286,    //;-27  13
        301,    //;-26  14
        317,    //;-25  15
        333,    //;-24  16
        349,    //;-23  17
        367,    //;-22  18
        385,    //;-21  19
        403,    //;-20  20
        423,    //;-19  21
        443,    //;-18  22
        464,    //;-17  23
        486,    //;-16  24
        509,    //;-15  25
        533,    //;-14  26
        558,    //;-13  27
        583,    //;-12  28
        610,    //;-11  29
        638,    //;-10  30
        667,    //;-9   31
        696,    //;-8   32
        727,    //;-7   33
        758,    //;-6   34
        791,    //;-5   35
        824,    //;-4   36
        858,    //;-3   37
        893,    //;-2   38
        929,    //;-1   39
        965,    //;0    40
        1003,   //;1    41
        1041,   //;2    42
        1080,   //;3    43
        1119,   //;4    44
        1160,   //;5    45
        1201,   //;6    46
        1243,   //;7    47
        1285,   //;8    48
        1328,   //;9    49
        1371,   //;10   50
        1414,   //;11   51
        1459,   //;12   52
        1503,   //;13   53
        1548,   //;14   54
        1593,   //;15   55
        1638,   //;16   56
        1684,   //;17   57
        1730,   //;18   58
        1775,   //;19   59
        1821,   //;20   60
        1867,   //;21   61
        1912,   //;22   62
        1958,   //;23   63
        2003,   //;24   64
        2048,   //;25   65
        2093,   //;26   66
        2137,   //;27   67
        2182,   //;28   68
        2225,   //;29   69
        2269,   //;30   70
        2312,   //;31   71
        2354,   //;32   72
        2397,   //;33   73
        2438,   //;34   74
        2479,   //;35   75
        2519,   //;36   76
        2559,   //;37   77
        2598,   //;38   78
        2637,   //;39   79
        2675,   //;40   80
        2712,   //;41   81
        2748,   //;42   82
        2784,   //;43   83
        2819,   //;44   84
        2853,   //;45   85
        2887,   //;46   86
        2920,   //;47   87
        2952,   //;48   88
        2984,   //;49   89
        3014,   //;50   90
        3044,   //;51   91
        3073,   //;52   92
        3102,   //;53   93
        3130,   //;54   94
        3157,   //;55   95
        3183,   //;56   96
        3209,   //;57   97
        3234,   //;58   98
        3259,   //;59   99
        3283,   //;60   100
        3306,   //;61   101
        3328,   //;62   102
        3351,   //;63   103
        3372,   //;64   104
        3393,   //;65   105
        3413,   //;66   106
        3432,   //;67   107
        3452,   //;68   108
        3470,   //;69   109
        3488,   //;70   110
        3506,   //;71   111
        3523,   //;72   112
        3539,   //;73   113
        3555,   //;74   114
        3571,   //;75   115
        3586,   //;76   116
        3601,   //;77   117
        3615,   //;78   118
        3628,   //;79   119
        3642,   //;80   120
        3655,   //;81   121
        3667,   //;82   122
        3679,   //;83   123
        3691,   //;84   124
        3702,   //;85   125
        3714,   //;86   126
        3724,   //;87   127
        3735,   //;88   128
        3745,   //;89   129
        3754,   //;90   130
        3764,   //;91   131
        3773,   //;92   132
        3782,   //;93   133
        3791,   //;94   134
        3799,   //;95   135
        3807,   //;96   136
        3815,   //;97   137
        3822,   //;98   138
        3830,   //;99   139
        3837,   //;100  140
        3844,   //;101  141
        3850,   //;102  142
        3857,   //;103  143
        3863,   //;104  144
        3869,   //;105  145
        3875,   //;106  146
        3881,   //;107  147
        3887,   //;108  148
        3892,   //;109  149
        3897,   //;110  150
        3902,   //;111  151
        3907,   //;112  152
        3912,   //;113  153
        3917,   //;114  154
        3921,   //;115  155
        3926,   //;116  156
        3930,   //;117  157
        3934,   //;118  158
        3938,   //;119  159
        3942    //;120  160
};

#define SMG_WeiShu 3
idata unsigned char SMG_HuanCun[SMG_WeiShu];//数码管缓存

void main()
        {
        P_SW2=0x80;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c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P1IE=0xF7;
        ADCCFG=0x20;
        TH0=0xF9;
        IP=0x02;
        TCON=0x50;
        IE=0xAA;
        for(;;)PCON|=0x01;//省电模式
}

SMG_SaoMiao()interrupt 1
{//数码管扫描
        static idata unsigned char a;
        switch (a)
  {
          case2:P14 = 0 ;P15 = 1; P33 = 1;                  break;    //P14 P15 P33位码
          case1:P14 = 1 ;P15 = 0; P33 = 1;                  break;
                case0:P14 = 1 ;P15 = 1; P33 = 0;                  break;
  }
        P2=SMG_HuanCun[a];
        if(++a>=SMG_WeiShu)a=0;
}

ShiZhong()interrupt 3
{//时钟
        idata unsigned char HM;
        if(++HM>4)
                {//调节刷新速度
                HM=0;
                ADC_CONTR=0xC7;//开始测量ADC
          }
}

NTC_DuWenDu()interrupt 5
{
        //NTC读温度
        idata unsigned char b,c;
        idata unsigned int a;
        ADC_CONTR=0x80;
        a=4096-(ADC_RES<<8|ADC_RESL);
        for(b=1;b<sizeof(DuiZhaoBiao)/2;b++)
        {
                if(a<DuiZhaoBiao[b])
                        {
                        idata char d;
                        SMG_HuanCun[0]=DuanMa[(a-DuiZhaoBiao[b-1])*10/(DuiZhaoBiao[b]-DuiZhaoBiao[b-1])];//计算小数
                        d=b-40;
                        SMG_HuanCun[1]=DuanMa[d%10]&0x7F;//显示小数点
                        c=d/10%10;
                        if(c==0)
                                        {
                                        if(d<0)SMG_HuanCun[2]=0xBF;//负号
                                        else SMG_HuanCun[2]=0xFF;//高位消0
                                        SMG_HuanCun[3]=0xFF;//高位消0
                                        return;
                                        }
                        else SMG_HuanCun[2]=DuanMa[c];
                        c=d/100%10;
                        if(c==0)
                                        {
                                        if(d<0)SMG_HuanCun[3]=0xBF;//负号
                                        else SMG_HuanCun[3]=0xFF;//高位消0
                                        }
                        else SMG_HuanCun[3]=DuanMa[c];
                        return;
                 }
        }
}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

网友A:
ShiZhong()interrupt 3
{//时钟
        static idata unsigned char HM;
        if(++HM>4)
                {//调节刷新速度
                HM=0;
                ADC_CONTR=0xC7;//开始测量ADC
          }
}

网友B:
硬件的图呢?还有例程有配套的原理图吗,和自己的硬件对比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的图呢?还有例程有配套的原理图吗,和自己的硬件对比看看吧

修改的图在下面,段码P27-20对应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的图呢?还有例程有配套的原理图吗,和自己的硬件对比看看吧

这个是程序对应的图纸。

网友C:
???
上电初始化后就进掉电模式,当然不显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上电初始化后就进掉电模式,当然不显示啦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8H8K64U为主控芯片的STC8H实验箱9进行编写测试

4位数码管显示,显示范围-40度-160度

下载时钟选择 6 MHZ

请使用C51 9.61或更高的版本编译本项目

******************************************/
#include <STC8H.h>
#define SMG_WeiShu 4   //数码管位数

code unsigned char DuanMa[]={//段码
// 0    1    2    3    4    5    6    7    8    9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电子温度表测量范围-40-120度
//MF52E 10K at 25, B = 3950, ADC = 12 bits
code unsigned int DuiZhaoBiao[]={//对照表